RS422接收不到信息,如何排查问题所在?

楼主:
工具 uport 1150  串口调试工具     docklight只想接收设备发来的数据

设备与电脑用uport 1150 连接,连接方式是3对3 4对4 5对5,也就是R+连R+ R-连R- GND连GND
端口号,波特率,数据位都正确。就是接收不到信息。请大家看看那最有可能有问题。

ps:因为设备上的RS422接口与这个一样,所以直接插不上去,只能有导线连接起来了。

uport接口

uport接口

uport

uport

网友A(2022-09-09):
R+连T+
R-连T-
GND不用连

网友B:
将示波器接到需要检测的线上,发送数据时观察波形,大概分析观察结果,就可以知道是发的问题,还是收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连T+
R-连T-
GND不用连
我尝试了还是接收不到消息

网友D:
422不是应该用5根线吗?这是485的接法吧,而且这么连接也不是长久之计,买条转接线吧

网友E:
上示波器,快速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连T+
R-连T-
GND不用连

试了不太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示波器接到需要检测的线上,发送数据时观察波形,大概分析观察结果,就可以知道是发的问题,还是收的问题 ...

这是个好办法,就是目前没有示波器,我设置也是一步步设置的,不知道是哪出的毛病。操作步骤:下载UPORT驱动,安装串口调试工具,连接uport。查看com,修改工作模式为RS422。修改串口调试工具的波特率、com等信息,开始接受。还差那?

网友F:
记得422是接4根线,485可以4根或2根。plc测试,你这样485都接受不到数据,485需要Txa和Txb短接,rxa和txb短接,看接线说明啊。422连接232,需要txa和rxa接gnd。422你这样收到数据,我也听膜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R+连T+
R-连T-
GND不用连

422是差分,有些设备gnd必须要共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422是差分,有些设备gnd必须要共地

错,正因为422和485是差分,所以全部设备都应该在不接地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倒是在强干扰的工业现场,有时候两个设备共地抗干扰能力更好,有时候是不连接地,只连接差分信号线抗干扰能力更强,没有一定之规,完全是玄学。

网友A:
你把不太行详细的描述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不太行详细的描述一下。

交给专业的人士了,确实是R+连T+ R-连T- GNG连GND。好像是一个硬件烧掉了。

网友G:
看起来PIN2(RX)没接,检查接线,
图片是接Pin 3,4,5.
正确是接Pin 2,3,5.
PIN 2(RX),PIN3(TX),PIN 5(GND)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错,正因为422和485是差分,所以全部设备都应该在不接地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倒是在强干扰的工业现场, ...

建议能接接上,即便差分,屏蔽层仍然接地。外界干扰因素越多,遇到问题越不好排除。

网友H:
先找一对好的,分别对自己做的进行通讯,以确定哪个是问题之所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建议能接接上,即便差分,屏蔽层仍然接地。外界干扰因素越多,遇到问题越不好排除。

你这就更不对了,屏蔽层必须单端接地才行,两端都接地干扰非常大,一定是错误的接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更不对了,屏蔽层必须单端接地才行,两端都接地干扰非常大,一定是错误的接法。

有个前提条件没有提,要求2端接地都等电位。再说下,实际我们用的调试线,232,usb等很多都是双端接地的

网友I:
看看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COM设备,RS485和RS422 的使能功能有没有打开,有些没有打开的,是没有数据出来的,因为跟485共享数据通道。用串口助手先发包,看看那个差分通道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