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此循迹避障小车上加一个温度或者火焰传感报警器 求指导proteus图和程序

楼主(2022-09-09):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测温度可以用DHT11吧,你剩那么多端口,可以加好多呢。火焰传感器我没用过,我用的都是两个光感代替的,反正就是操纵车远离火源呗。你的麻烦是怎么测转了九十度,看你的电机要用码盘的(或者霍尔),如用延时就要监控电池电压,还要平路。要不,你换成步进电机算了。

网友B:
想想都头疼。
1。首先肯定是测温,当识别温度过高增加时,驱动小车90度右转弯,并记录此时段最高温度T1。
2。继续边走边测温,当识别温度大于T1时,驱动小车再次90度右转弯,并记录此时段最高温度T2。
3。继续边走边测温,当识别温度大于T1,但是小于T2时,驱动小车右转走一秒再左转走一秒。并记录此时段最高温度,并更新T2。如果温度大于T2就右转;小于T1就左转。
4。继续操作步骤3。
如果想要轨迹更精细,那就得减小转弯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