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MMA7455源程序

楼主(2022-09-09):
MMA7455.C文件
#include "MMA7455.H"
//sbit sda=P2^3;              //I2C 数据传送位
//sbit scl=P2^4;              //I2C 时钟传送位
unsigned char sign_flag;  //输出数据正负标记位
void IIC_MMA7455_init()
{
IIC_start();
IIC_write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在IIC总线上寻址MMA7455
while(IIC_respons());
IIC_writebyte(MMA7455_Mode_Control_Register);    //2. 模式设置寄存器寻址
while(IIC_respons());
IIC_writebyte(MMA7455_2G_Measurement_Mode);         //3. 模式寄存器数据写入
while(IIC_respons());
IIC_stop();
IIC_start();
IIC_write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在IIC总线上寻址MMA7455
while(IIC_respons());
IIC_writebyte(MMA7455_Mode_Control_Register);    //2. 模式设置寄存器寻址
while(IIC_respons());
IIC_writebyte(MMA7455_2G_Measurement_Mode);         //3. 模式寄存器数据写入
while(IIC_respons());
IIC_stop();

}
void IIC_MMA7455_writedata(uchar byte_add,uchar wdata)//函数功能:按地址写入一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IIC_WRITE<<1);
         IIC_start();
         IIC_writebyte(temp);
         while(IIC_respons());
         IIC_writebyte(byte_add);
         while(IIC_respons());
     IIC_writebyte(wdata);
         while(IIC_respons());
         IIC_stop();
}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readdata(uchar byte_add)                   //函数功能:按地址读出一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
         char x_y_z ;
         temp=(IIC_WRITE<<1);
         IIC_start();
         IIC_writebyte(0x3A);
         while(IIC_respons());
         IIC_writebyte(byte_add);
         while(IIC_respons());
         temp=((IIC_READ<<1)|0x01);
         IIC_start();
         IIC_writebyte(0x3B);
         while(IIC_respons());
         x_y_z=IIC_readbyte();
         while(IIC_respons());
         IIC_stop();
         return x_y_z;
}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test()
{
    unsigned char temp;
        for(temp=255;temp<=1;temp--);
    IIC_MMA7455_writedata(0x16,0x05);
        for(temp=255;temp<=1;temp--);
    temp=IIC_MMA7455_readdata(0x16);
        if(temp==0x05) {return 1;}
        else{return 0;}
}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checkbusy()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IIC_MMA7455_readdata(MMA7455_READ_STATUS);
         if((temp&0x01)==1)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getvalue(unsigned char address_byte)
{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IIC_MMA7455_checkbusy());
   temp=IIC_MMA7455_readdata(address_byte);
   if((temp&0x80)==0x00)
   {
            sign_flag=0;
         return temp;

   }
   else
   {
            sign_flag=1;
         temp=temp-0x01;
         temp=~temp;
         return temp;
   }
}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getaverage(unsigned char address_byte)
{
    unsigned char num,temp;
        unsigned int  temps=0x00;
        for(num=50;num>0;num--)
        {
                temp=IIC_MMA7455_getvalue(address_byte);
                temps=temps+temp;
        }
        temp=temps/50;
        return temp;
}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getacceleration(unsigned char address_byte)
{
        unsigned int temp;
        temp=IIC_MMA7455_getaverage(address_byte);
        temp=temp*200;
        temp=temp>>7;
        return temp;

}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calibrate_X()
{
   unsigned char tempX,time;
   while(!IIC_MMA7455_checkbusy());
   tempX=IIC_MMA7455_readdata(MMA7455_READ_X);
   for(time=100;time>0;time--)
   {
   if((tempX&0x80)==0x00)
   {
            tempX=tempX+tempX;
         tempX=~tempX+1;
         IIC_MMA7455_writedata(MMA7455_RW_XOFFL,tempX);
   }
   else
   {
         tempX=tempX-1;
         tempX=~tempX;
         tempX=tempX+tempX;
         IIC_MMA7455_writedata(MMA7455_RW_XOFFL,tempX);
   }
   tempX=IIC_MMA7455_readdata(MMA7455_READ_X);
   if((tempX<=10)&&(tempX>=-10)){break;}
   }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calibrate_Y()
{
   unsigned char tempY,time;
   while(!IIC_MMA7455_checkbusy());
   tempY=IIC_MMA7455_readdata(MMA7455_READ_Y);
   for(time=100;time>0;time--)
   {
   if((tempY&0x80)==0x00)
   {
            tempY=tempY+tempY;
         tempY=~tempY+1;
         IIC_MMA7455_writedata(MMA7455_RW_XOFFL,tempY);
   }
   else
   {
         tempY=tempY-1;
         tempY=~tempY;
         tempY=tempY+tempY;
         IIC_MMA7455_writedata(MMA7455_RW_XOFFL,tempY);
   }
   tempY=IIC_MMA7455_readdata(MMA7455_READ_Y);
   if((tempY<=10)&&(tempY>=-10)){break;}
   }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calibrate_Z()
{
   unsigned char tempZ,time;
   while(!IIC_MMA7455_checkbusy());
   tempZ=IIC_MMA7455_readdata(MMA7455_READ_Z);
   for(time=100;time>0;time--)
   {
   if((tempZ&0x80)==0x00)
   {

         tempZ=64-tempZ;
         if(tempZ==0){break;}
         if(tempZ>0)
         {
                 tempZ=tempZ+tempZ;
                 tempZ=~tempZ+1;
                 IIC_MMA7455_writedata(MMA7455_RW_XOFFL,tempZ);
         }
         if(tempZ<0)
         {
                 tempZ=tempZ+tempZ;
                 IIC_MMA7455_writedata(MMA7455_RW_XOFFL,tempZ);
         }
   }
   else
   {
         tempZ=tempZ-1;
         tempZ=~tempZ;
         tempZ=64+tempZ;
         tempZ=tempZ+tempZ;
         IIC_MMA7455_writedata(MMA7455_RW_XOFFL,tempZ);
   }
   tempZ=IIC_MMA7455_readdata(MMA7455_READ_Z);
   if((tempZ<=70)&&(tempZ>=50)){break;}
   }
   return 1;
}

MMA7455.H头文件
#ifndef __MMA7455_H__
#define __MMA7455_H__
#include "I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IC_READ  0x1D      //定义读指令
#define IIC_WRITE 0x1D      //定义写指令
#define MMA7455_ADDER_WRITE 0x3A //0x1D 左移,后边补一写位 0 ,得到0x3A
#define MMA7455_ADDER_READ 0x3B  //0x1D 左移,后边补一读位 1 ,得到0x3B
#define MMA7455_Mode_Control_Register 0x16
#define MMA7455_WHOAMI 0X0F
#define MMA7455_2G_Measurement_Mode 0x05
#define MMA7455_READ_X 0x06   //读 8bits X轴数据地址
#define MMA7455_READ_Y 0x07   //读 8bits y轴数据地址
#define MMA7455_READ_Z 0x08   //读 8bits y轴数据地址
#define MMA7455_READ_STATUS 0x09   // 8位状态寄存器
#define MMA7455_RW_XOFFL 0x10  //X轴补偿低字节
#define MMA7455_RW_YOFFL 0x12  //Y轴补偿低字节、
#define MMA7455_RW_ZOFFL 0x14  //Z轴补偿低字节
void IIC_MMA7455_init();
void IIC_MMA7455_writedata(uchar byte_add,uchar wdata);//函数功能:按地址写入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readdata(uchar byte_add);           //函数功能:按地址读出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test();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calibrate_X();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calibrate_Y();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calibrate_Z();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getvalue(unsigned char address_byte);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getaverage(unsigned char address_byte);
unsigned char IIC_MMA7455_getacceleration(unsigned char address_byte);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