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种基本放大电路对比

楼主(2022-09-09):
1.输入阻抗、输出阻抗从几十欧姆到几百千欧姆,这个是由什么造成的?如何根据输入、输出阻抗进行应用场合的选型?

2.电压放大倍数、电流放大倍数都不一样。共射是既有电压放大能力也有电流放大能力;共集没有电压放大能力只有电流放大能力;而共基有电压放大能力,确没有电流放大能力。这些不同,哪个能帮忙分析下?

3.功率放大倍数是否可以等效于电压*电流的乘积?一般地,现在应用都会直接用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的放大,而不采用三极管独立元件的方式,两者之间有哪些优缺点?

4.频率特性好或者差,是基于什么原理分析出来的

5.MOS管是否也和三极管一样,存在这三种状态

网友A: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太久了都差不多忘记了。

网友B:
1、输入阻抗、输出阻抗根据电路结构、反馈方式而定。设计电路前先确定计数参数,再确定电路结构。
2、共集放大用于电流放大、缓冲输出等等,电压倍数略小于1,但是频响很宽,输入电阻大,输出电阻小。共基放大频响宽,有电压放大,电流倍数略小于1,输入电阻小,输出电阻大。共射则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3、功率放大倍数,就是 输出功率/输入功率。放大用运放还是三极管,看情况,大功率HIFI功放还是分立零件的天下。简单的应用时用三极管放大会简单可靠成本低。

网友C:
共基极放大器已经可以不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输入阻抗、输出阻抗根据电路结构、反馈方式而定。设计电路前先确定计数参数,再确定电路结构。
2、共集 ...

共基极电路致命缺点是——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级间需要用变压器耦合,早年三极管非常贵的时候,共基极电路因为在接近fT时依然有一定放大能力,所以被用来榨干三极管的所有能榨干的性能,加上高频电路,变压器也很容易做,几圈的小事情。因为变压器耦合还是太麻烦,不适合远离fT频率的场合,三极管性能上来以后,这种电路基本就被淘汰了。

网友D:
【1.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答1、这是物理特性,是个东东总有电阻,它由放大器的结构决定。
你的输入信号必有内阻设为R1,放大器的输入阻抗设为R2。R1与R2总存在串联或并联的关系,R1与R2共同瓜分输入信号,只要R2瓜分的信号,在你能容忍的范围内,你的选择就成功了。
你的负载为L1,放大器的输出阻抗设为L2。L1与L2是串联关系,L1与L2共同瓜分输出信号,只要L2瓜分的信号,在你能容忍的范围内,你的选择就成功了。

【2.电压放大倍数、电流……】
答2、没有必要分这么多,理解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后,分分种就可以推出结论。

【3.功率放大倍数……】
答3、不全面,任何放大一定是前后两个东东比较。如果输入功率不知道,或输出功率不知道,如何确定功率放大了多少?
运算放大器输入阻抗极大,输出阻抗极小、放大倍数极大。
三极管远不及运放的以上三大特点,但三极管占地少、价廉。

【4.频率特性好或者差……】,是基于什么原理分析出来的
答4、好与差至少有两者进行对比。用放大器分别对频率f1与频率f2信号进行放大,比较结果就出来了。
主要是电路放大通道中的容性、感性元件对频率呈现不阻抗。

【5.MOS管是否也和三极管……】
答5、没有必要分这么多,理解MOS的工作原理后,还不是手到摛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基极电路致命缺点是——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级间需要用变压器耦合,早年三极管非常贵的时候,共基 ...

你内力深厚  有没有号的书籍推荐一下  适合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基极放大器已经可以不学了。

模电 数电 单片机  有没有合适的书籍推荐一下  不要那种很多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答1、这是物理特性,是个东东总有电阻,它由放大器的结构决定。
你的输入 ...

感谢班长  不过还是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