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驱动LCD12864光标问题

楼主(2022-09-09):
发现LCD12864光标问题,具体如下;
1,程序只能在如下状态,光标才可正常显示并固定位置
          LCDTestWord(0,0x90);             //要显示光标的位置
          WriteCommandLCD(0x0f);        //打开光标

          while(1) ;                               //程序到此处不再循环

  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正常显示光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光标显示正常了,但程序不循环什么都不能做了还有什么用
求教高手帮忙了…………。

网友A:
去掉while(1);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while(1);不行吗?

去掉while(1);光标乱闪看不清楚,跟花屏差不多,只有程序停在这里,才正常显示,搞不清楚原理

网友B:
显示用中断做,不要用DELAY!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用中断做,不要用DELAY!问题就解决了。

求教用中断做显示的方法,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