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32IO口点亮32led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32个IO口点亮32个led灯。
//==声明区================================================
#include        <reg51.h>                // 定义8051寄存器头文件
#define LED0  P0
#define LED1  P1
#define LED2  P2
#define LED3  P3
void delay1ms(int x);        //延迟函数声明
//==主程序================================================
main()                                                        // 主程序开始
{
        P0=0xf0;     //P0高低位交替亮
        P1=0x0f;     //P1高低位交替亮
        P2=0xaa;     //P2奇偶位交替亮
        P3=0x55;     //P3奇偶位交替亮
        while(1)                                        // 无限循环
        {
          LED0=~LED0;      //取反
          LED1=~LED1;      //取反
          LED2=~LED2;      //取反
          LED3=~LED3;      //取反
          delay1ms(5);    //延时
        }
}                                                                // 主程序结束
// === 延迟函数,延迟约x ms ================================
void delay1ms(int x)
{        int i,j;                                        // 声明整数变数i
        for(i=0;i<x;i++)                        // 计数x次,延迟约*1ms
                for(j=0;j<120;j++);                // 计数120次,延迟约1ms
}

以下是proteus仿真截图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9-16):
大佬你在来一个16个口控制64个灯的。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在来一个16个口控制64个灯的。我也学习一下。

解码器就可实现,或串口→并口扩展输出(74HC59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在来一个16个口控制64个灯的。我也学习一下。

用串口→并口,一个IO口就看人控制几百个LED

网友B:
译码器就可实现,或串口→并口扩展输出(74HC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