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参数的理解

楼主(2022-09-09):
AD825 是一款比较经典的高速运算放大器, 其频率特性优异, 失调和增益
误差极小, 温漂极小, 负载适应性强, 具有高输出驱动能力且价格低廉, 广泛
应用于低失真滤波器、 音频放大器、 ADC 输入缓冲、 DAC 输出缓冲。 AD825
具体参数如下:
压摆率: 125V/ s μ ;
输入偏置电流: 20pA;
电流噪声: 10 fA/ Hz ;
电压噪声: 12nV/ Hz ;
− 3dB 带宽: 41MHz;
输出电流: 最小 50mA;
低失真: − 76dB(1MHz);

运放参数的理解

1.运放压摆率>多少属于高速运放?

2.输入偏置电流、输出电流、电流噪声、电压噪声小于多少属于是低温漂、低失调的运放?如何理解噪声的单位?3dB带宽达到41MHZ是否意味着增益带宽积能力强?达到41MHZ以上,信号才有可能衰减0.707的原始信号幅度?

3.低失真的含义是在1MHZ的时候有-76DB的功率衰减?

4.还有其他很多的参数没怎么去理解?比如用哪些指标去衡量是精密运放、高速运放、低功耗运放?如何根据不同的行业或者不同的产品选择合适的运放?比如仪器仪表考虑那些参数?普通的消费类产品考虑那些参数?程控放大器又是怎样选择合适的运放?等等

网友A:
楼主的理解大差不差。
所谓高、低、大、小、强、弱……,都必须有个界定边界,而这个边界却不是固定的,而是与设计的目标有关。
如运放频率2MHz,对于音频足足有余,而对于视频则差之多多。
楼主能列出这许多,说明你已经入门了,知道运放使用的道道了。
使用时知道有这些条条框框就足矣了,在实际应用中,注意对照,就可以了。

网友B:
教你一个技巧,用业界标杆LM741做参考就行了。这个片子是1960年代末出现的,直到今天也还在大量使用就说明有其过人之处,其最大的优点就是方方面面的性能和成本做到了均衡。有在所有主要性能上都超越741的运放,但是价格也远超;实际使用的大部分运放都是在部分参数上超越了741,而价格并没有明显的昂贵。

那么就很容易判断了,SR和GBP大于741的是高速运放,Vos远低于741的是精密运放,Iq远低于741的是低功耗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个技巧,用业界标杆LM741做参考就行了。这个片子是1960年代末出现的,直到今天也还在大量使用就说明 ...

这位老兄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理解大差不差。
所谓高、低、大、小、强、弱……,都必须有个界定边界,而这个边界却不是固定的,而 ...

提高一下

网友C:
路过顺便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