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 音频插座电路板焊接问题

楼主:
各位大师请指点  我是刚入门  简单焊接原件还算可以但电路板6.5音频插座 焊接问题,这电路板是双层板   插座的引脚 是需要双都要焊接上 但只能焊接一面 另一面焊锡透过去也是敢接触不良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焊接好      请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A(2022-09-10):
贴片就先上锡,再背面热风枪加热

网友B:
只焊一面。

网友C:
用60W的功率大一些的电烙铁焊接

网友C:
焊接时先加热元件引脚,然后将锡丝接触元件引脚(焊接在非元件面进行),这样焊锡会自动填满焊盘

网友D:
用风枪搞定

网友E:
如果没有做十字焊盘,焊接时热量都被导走了,或使用网络铺铜。

网友F:
买个大功率的焊台吧,起步90w,功率小了焊这种热容大的原件或焊盘它不化锡

网友G:
两面板的插件孔不是本来就两面通吗?

网友H:
用大功率的焊台或风枪。

网友I:
两面是通的,焊一面就行,焊锡透不过去是烙铁功率小了,加上焊盘散热太快造成的,不用担心不结实,单面板还没有金属化孔。

网友J:
焊一面就可以的,这焊盘有过孔功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焊接时先加热元件引脚,然后将锡丝接触元件引脚(焊接在非元件面进行),这样焊锡会自动填满焊盘

受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做十字焊盘,焊接时热量都被导走了,或使用网络铺铜。

感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两面板的插件孔不是本来就两面通吗?

对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两面是通的,焊一面就行,焊锡透不过去是烙铁功率小了,加上焊盘散热太快造成的,不用担心不结实,单面板还 ...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焊一面就可以的,这焊盘有过孔功能。

是透过去了 但对面   焊锡还是不充分   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是透过去了 但对面   焊锡还是不充分   有接触不良现象!!!

对    我怎么加热融化   焊锡还是不会都透过去焊接充分   所以感觉很是苦恼

网友L:
只有用过这玩意的才会知道
这玩意永远接触不良!你焊得再好都没有用,就算你用的是镀金的插头也是一样的
我的之前就是这种样子,最后,还是换3.5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是透过去了 但对面   焊锡还是不充分   有接触不良现象!!!

如果象你说的,双面板都做不出来了,因为双面板之间是靠过孔电气连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象你说的,双面板都做不出来了,因为双面板之间是靠过孔电气连接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