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后想从事嵌入式开发工作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2-09-10):
个位前辈好

我35岁了 ,想转行做嵌入式开发, 只是因为非常喜欢(学过51单片机) 之前做的工作根这个行业没有关系。

我理解的这个行业就是,围绕着 已有的硬件部件(mcu ic),根据需求去设计 程序和电路 以满足需求。

不知道 ,我理解的对不对。

如果选择这个行业的话 ,我也愿意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并且也报一些培训去学习。

希望正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前辈能给我介绍一下

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谢谢

网友A:
如果能抛开世俗压力,任何时候都不晚

网友B:
我觉反了,应该是根据需求,设计电路,和框架程序,然后,删选出满足这个条件的MCU,再根据不同的MCU集成的硬件,判定是否可以删减外围电路,最后按性价比定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抛开世俗压力,任何时候都不晚

这个岁数不能再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那么的奋不顾身了 家有老人 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反了,应该是根据需求,设计电路,和框架程序,然后,删选出满足这个条件的MCU,再根据不同的MCU集成的 ...

确实是这样

网友C:
找个项目干一遍,才是正经。

网友D:
围绕目标做设计,是定律。
需要的事整合资源,设计者所具备的知识,以及再学习的能力就很关键了。
这个与你会不会51无关,会51只是多了一个达成目标的工具而矣。
楼主转攻此行,本人表示支持、赞同。
给个建议:如果悟性不高(逻辑思维能力、数理)不要介入此行。此行比较烧脑。反之很快会入行的。

网友E:
1,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技术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学历,虽然很多企业会告诉你,学历不重要,但现实会告诉,学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哪怕是二本或者18本都行,哪怕是毕业证拿出来,人家看都不看,但首先,你得有.如果没有,这就很不好搞
如果你已经有个一本大专什么,就当我前面的没说
2,你的决心和耐心,35了,这人就不比十来岁的小伙了,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进公司从基层做起什么的就不要想了,人家更愿意招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刚毕业的大学生,毕竟比你年轻那么多,人家更愿意培养
3,剩下的就是技术问题了,你得有个方向,比如物联网,汽车控制,BMS,或者无刷电机之类的,不可能面试的时候你告诉人家:我会IIC,我会ADC,我会SPI.........
你得有一个你专注的,拿得出手的领域,很多时候,一个企业可能就做某一个方面的产品
比如我之前的公司,它是做过胶机的,那它对单片机工程师的要求就是:NTC温度PID控制,加热管快速加热控制,无刷电机正弦波控制,8位低成本单片机开发
以下是加分项:PCB画板,EMI/EMC,ISO和欧盟RHOS(有的产品是出口的),这此可以在工作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技术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学历,虽然很多企业会告诉你,学历不重要,但现实会告诉,学历 ...

谢谢您的回答 对我帮助非常大 虽然难度很大 但我还是想试试

网友F:
我都42了,还在从头学51不过我是自己创业中,准备主攻一类产品。后悔单片机学晚了,大学时就应该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对我帮助非常大 虽然难度很大 但我还是想试试

学习是肯定要学习的,干了这一行基本就是一直在学习了
在你已经预见了这么多困难的情况下,还能再去学,勇气就已经有了,这就很好了
当你考虑学这玩意有没有用的时候,你要再认真的想一下:如果我学这玩意没用,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不学就有用了?
想得开了,你就能熬过那一遍又一遍的失败了,当你失败了无数次,还不放弃,到那时,你就已经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42了,还在从头学51不过我是自己创业中,准备主攻一类产品。后悔单片机学晚了,大学时就应该学。

向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