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单片机外部时钟触发定时器怎么无法产生3个通道的pwm

楼主(2022-09-10):
做了一个用STM32F103RBT6芯片控制可控硅加热的实验,用内部时钟CK_INT可以在TIM2_CH2/CH3/CH4上产生三路10ms脉宽PWM。因为外部电源频率有波动所以这几路PWM无法与电源过零信号同步控制可控硅。所以才用外部交流电源10ms周期的过零信号作为定时器的外部时钟接入PA0_ETR管脚,这样PWM周期就与外部交流电周期严格同步了。实际程序运行后TIM2_CH2/CH3/CH4上并没有产生10ms脉宽的PWM,不知道到底问题在那儿,请求哪位大侠帮忙看下。(外部中断是10ms的交流过零信号)

以下是源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vu16 led0pwmval=0;

void GPIOInit()   //一共10个PWM端口,初始化GPIOA与GPIOB端口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端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初始化定时器TIM1、TIM2、TIM3比较输出PWM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6|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B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部中断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5;            // GPIOB_Pin15中断输入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PB15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部时钟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 GPIOA_Pin0外部时钟输入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PA0设置成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_CH1_Clock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定时器2时钟
          //GPIOA_Pin0的ETR外部时钟模式2配置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TIM_ExtTRGPSC_OFF,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0x0f);  //外部时钟配置:TIM2配置成 1)外部触发不预分频。2)外部触发极性上升沿有效。3)外部触发滤波器关闭
   //初始化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重复计数。重复溢出多少次来一个溢出中断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初始化TIM2_CH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2 OC2

                //初始化TIM2_CH3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2 OC3

                //初始化TIM2_CH4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2 OC4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3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4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ENABLE);   //立即生效,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

void EXTIX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复用功能时钟

    //GPIOB.6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上升沿触发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使能PB6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子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外部GPIOB_Pin_6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6);    //清除LINE6上的中断标志位

        TIM_Cmd(TIM2,ENABLE);
        TIM_SetCompare2(TIM2,led0pwmval);
        TIM_SetCompare3(TIM2,led0pwmval);
        TIM_SetCompare4(TIM2,led0pwmval);

}

int main(void)
{

        u8 dir=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GPIOInit();
        TIM_DeInit(TIM2);
        EXTIX_Init();
  TIM2_CH1_Clock_Init();

  while(1)
        {
                delay_us(100);
                if(dir)led0pwmval++;
                else led0pwmval--;

                if(led0pwmval>35000)dir=0;
                if(led0pwmval==0)dir=1;
        }
}

网友A:
可控硅加热,控制导通角就可以了,何来PWM一说?

网友B:
50HZ交流电的一个半周才10mS,你PWM的脉冲宽度就10mS哪里还有什么调节功能?
1楼也说了,控制导通角就可以了,不需要PW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