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单片机寄存器点灯操作程序问题

楼主(2022-09-10):
如下:
LED0, LED1 管脚分别为GPIOF9,FGPIO10
在操作寄存器点亮LED0灯后,我想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闭LED0,
但加上关闭LED0的代码后,LED0 直接不亮了,
屏蔽关闭LED0 的代码后,LED0可以亮。
试过delay(500000)
delay(5000)
但都无用。
求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第一段代码为 头文件 stm32f42xx.h

  • /*
  • 正点原子F407,主控芯片STM32F407ZGXX
  • */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 //#define HC574_PORT       *(uint32_t *) (0x64001000 + 0x00)
  • #define RCC_AHB1ENR      *(uint32_t *) (0x40023800 + 0x30U)
  • #define GPIOF_MODE       *(uint32_t *) (0x40021400 + 0x00U)
  • #define GPIOF_ODR        *(uint32_t *) (0x40021400 + 0x14U)
  • //#define GPIO_ODR        *(uint32_t *)(0x40020C00 + 0x00)

以下为main函数

  • #include"stm32f42xx.h"
  • void delay(uint16_t time)       //us
  • {
  •     uint16_t i=0;
  •    while(time--)
  •    {
  •       i=10;  //自己定义
  •       while(i--);
  •    }
  • }
  • int main(void)
  • {
  •     // LED0 LED1 PF9 PF10 开时钟源GPIOF
  •     RCC_AHB1ENR |= (1U << 5);
  •
  •     GPIOF_MODE |= (1U << (2*9));    // 控制GPIO模式输出
  •     GPIOF_ODR  &= ~(1U << 9);       // 点亮LED0
  •     delay(5000);
  •     //GPIOF_ODR  |= (1U << 9);        // 熄灭LED0
  • #if 0
  •     GPIOF_MODE |= (1U << (2*10)); // 点灯LED1 PF10
  •     GPIOF_ODR  &= ~(1U << 10);      // 点亮LED1
  •     delay(500);
  •     while(1)
  •     {
  •         GPIOF_ODR  |= (1U << 9);       // 熄灭LED0
  •         GPIOF_ODR  &= ~(1U << 10);     // 点亮LED1
  •         delay(500);
  •         GPIOF_ODR  &= ~(1U << 9);       // 点亮LED0
  •         GPIOF_ODR  |= (1U << 10);       // 熄灭LED1
  •         delay(500);
  •     }
  • #endif
  • }
  • void SystemInit(void)
  • {
  • }

网友A:
似乎你的“关闭LED”代码是20行吧?你也不说清楚。
问题在于21行,#if 0永远不成立,后面代码全都不见了,能好用真的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你的“关闭LED”代码是20行吧?你也不说清楚。
问题在于21行,#if 0永远不成立,后面代码全都不见了, ...

你好,#if0 是屏蔽的部分,我指的是第20行代码,如果我解除20行的屏蔽,整个灯直接就不亮了,我试过增大延时函数到delay(5000000),但一样,程序已启动LED灯直接就是灭的状态。

网友B:
建议:既然搞不定,那现在就不要用寄存器了,先用库函数,快速地把灯点亮了,等练熟了,再可以考虑寄存器

楼主:
已解决,Keil target选项中,开始选了compile version6 ,就是死活不亮,改成compile version5 后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既然搞不定,那现在就不要用寄存器了,先用库函数,快速地把灯点亮了,等练熟了,再可以考虑寄存器

好的,谢谢前辈,问题解决了。不是代码的问题,是编译器选错了。

网友A:
我认为这并没有真正找到问题。v5、v6语法不一样,真要是编译器问题会出错的。

网友C:
学会单步调试,一步步的运行,很快自己就能找出问题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