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工作频率40Mhz指的是什么?

楼主:
如果是指(时钟频率/12),那么最高可用晶振频率应为480Mhz(12*40)。

但手册上说最高晶振支持0-80Mhz

网友A(2022-09-11):
你确定那个写的是40Mhz?

网友B:
当然是晶振的频率,毫无疑义!

网友C:
应该是晶振频率最高80M,指的是输入时钟,12T是内部分频,不然还有1T/12T可选的怎么标频率。

就像在FPGA中输入时钟的是晶振,但在内部还有PLL等来倍频和分频,所以实际用的时钟和输入到芯片的时钟不一定相等,另外480M都跑到VHF去了,用的晶体管工艺都不一样,明显不可能。

网友D:
晶振最高支持到40mhz,系统时钟按12t模式可到3.33333333mhz,如果按6t模式可到6.6666666mhz

网友D:
手册上这个地方的0-80是指,当你用40mhz晶振并用6t模式(即倍频)可达到的 相当于80mhz晶振的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晶振的频率,毫无疑义!

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晶振频率最高80M,指的是输入时钟,12T是内部分频,不然还有1T/12T可选的怎么标频率。

就像在FPGA ...

感谢回复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晶振最高支持到40mhz,系统时钟按12t模式可到3.33333333mhz,如果按6t模式可到6.6666666mhz

多谢回复
应该是最高80mhz,额定40mhz。不然就手册自相矛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谢回复
应该是最高80mhz,额定40mhz。不然就手册自相矛盾

错, 最高只能 40MHz.  这个手册,他是当宣传册的,不是当技术资料用的。

手册上这个地方的0-80是指,当你用40mhz晶振并用6t模式(即倍频)可达到的 相当于普通的 12T单片机,接了80mhz晶振的效果,并不是说最高可以用到 80MHz的晶振, 事实证明,当你用的晶振超过 45MHz 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比较商业化的宣传,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应该出现在手册里的,但是,姚老板依然这么宣传了。

网友F:
晶振最高到40MHz,但超24MHz不要用6T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错, 最高只能 40MHz.  这个手册,他是当宣传册的,不是当技术资料用的。

手册上这个地方的0-80是指, ...

多谢指教,话说我也被pdf的封面吓了一跳,以为下错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晶振最高到40MHz,但超24MHz不要用6T模式。

超过24mhz 用6t不稳定?测试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超过24mhz 用6t不稳定?测试过吗?

stc的89系列分3v和5v两种。3v 单片机,超过30mhz 会出现 倍频上不去问题,你用的5v单片机没有这问题。

网友G:
“选型一览表”是吹牛用的,手册才是可以认真看待的。

网友H:
指的是系统时钟频率是4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