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1K08单片机总是烧录失败?

楼主:
面包板已经按照上图接线了,还是下载没反应,请大佬指教,单片机型号是 "STC8F1K08"

网友A(2022-09-11):
研究两天,发现网上没类似单片机的教程....实在没办法啦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用的也是和你一样的烧录软件。插上后电脑可以识别USB端口,但是点击开始下载后,打开电源,却永远都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这种情况一般来说都是数据线或者电脑的USB口有问题,以至于没有检测到上电的高电平或上升沿。

网友C:
不要47uF的电容,只要GND,VCC,RXD,TXD四根线就行了,先断开VCC点击下载后再接上。另外我用的同款USB转TTL,RXD TXD有一根线是断的,注意查一下。

网友D:
STC下载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四根线一只二极管就好了,不能下载,检查T和R,可以对调试一试。不过看你那图,还应该检查芯片焊接是否有问题,芯片焊接问题我遇到过很多的,看起来好像焊好的,其实没有

网友A:
7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能解决.有朋友遇到过这类问题吗

网友E:
严格遵守: 先点“下载”, 再给单片机上电的 原则。

网友F:
先点“下载”, 再给单片机上电。仍不成功,则示波器检查信号和电压是否到MCU。

网友G:
STC下载程序冷启动,还有波特率也要修改,可以看这个芯片手册,有详细下载介绍

网友H:
电容一定放在芯片最近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7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能解决.有朋友遇到过这类问题吗

1.确保所有元件及连线正确无误,下载器完好,PCB布线正确2.在芯片的VCC与GND引脚就近加焊一个103瓷片电容
3.正确选择STC-ISP的芯片型号
4.STC-ISP的硬件选项不做任何改动,全部按其默认
5.确保按图中步骤操作
6.以上全部做到位下载成功率100%

网友J:
【下达烧写命令后,让目标板冷起动一下。】
道理很简单:
烧写或仿真程序是由内置的一段固有监控程序完成的,固有监控程序只在冷起动时运行一下,当它发现没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就跳转0000H,执行用户程序。
而发现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才执行烧写或仿真命令。

网友K:
STC8系列的下载已经没有了89系列那让人头痛的冷启动问题了,下载成功率是很高的
这个问题出现在你的硬件上
1,你单片机的VCC旁边什么都没有,一个104在电源引脚旁边是必需的
2,RX和TX引脚要按照数据手册中的要求接好
3,买一个学习板吧,面包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50块钱左右的学习板就行

网友L:
打STC电话  0513-55012928   <9:00-12:00,13:00-17:30,  工作日的 周一到周五,其他时间是休息时间>
让他们安排销售工程师给你,然后他们 拉技术 组个 群支持大家,会专人跟踪服务,一般的小问题,STC 销售工程师本群可以直接答复

网友A:
感谢所有人的回复,我最后的解决方法是:
只用了4根线VCC GND TX RX,没用任何电阻二极管电容,将芯片连接到了我的51开发板上的串口引脚上,就可以下载成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