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悬空问题

楼主(2022-09-11):
如图是电流表的USB母座,在没有设备接入的情况下默认USB母座的GND是悬空的,此时ADC芯片测得0.1欧姆貌似还有一点点干扰电压,正常应该是0V,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试过在VCC和GND并联1M的电阻似乎没用。

网友A:
不像是干扰电压,而是靠近电源轨发生的非线性,不管是运放和ADC,虽然号称R2R但是在接近电源轨的位置上是误差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干扰电压,而是靠近电源轨发生的非线性,不管是运放和ADC,虽然号称R2R但是在接近电源轨的位置上是误 ...

用LM358,放大了10倍,测得这个悬空电压是88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LM358,放大了10倍,测得这个悬空电压是88mV,

358最低输出电压就是88mV

网友C:
多半是测量方式不合适,体现在取样电压点不合理,与电路布局有关。

网友D:
运放的失调电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LM358,放大了10倍,测得这个悬空电压是88mV,

运放失调造成的,软件上把失调减掉就行

网友F:
并一个小电容试试,102、103,还有输入到ADC 引脚的电阻是不是太小了,还是没放?

网友G:
软件补偿,每次采样结果减掉初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运放的失调电压吧

不是失调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运放失调造成的,软件上把失调减掉就行

绝对不是失调电压,地板已经说出来了,你看不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