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开关金属片直接触摸有反应隔着塑料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9-11):
台灯的触摸开关突然失灵了,直接触摸里面的金属片台灯亮灭都是正常的,隔着塑料一点反应都没有,是有元器件坏了吗?

网友A:
触摸芯片损坏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损坏,所以给比设计值大得多的信号依然可以响应。

网友B:
触摸灵敏度问题 好像一个电容还是电阻可以调

网友C:
灵敏度不够了,查一下板子有没有污垢

网友D:
触摸灵敏度变小了,可能是调节灵敏度的电容坏了,试试在金属片上贴个大点的铝箔纸,增大触摸面积,提高触摸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灵敏度变小了,可能是调节灵敏度的电容坏了,试试在金属片上贴个大点的铝箔纸,增大触摸面积,提高触摸 ...

贴了个大的铜箔还是不行。调节灵敏度的电容是不是越小越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芯片损坏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损坏,所以给比设计值大得多的信号依然可以响应。

触摸芯片的型号是SXDT001B,网上搜不到。是不是可以试试看拔调灵敏度的电容换小?或者市面上同封装的这类芯片是不是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