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35I-LQFP44没有缺口,哪边是1脚?

楼主(2022-09-11):
没用过这种封装的IC,也没有缺口,请教一下哪边是1脚?

网友A:
214下面是第一脚

网友B:
左下小而深的圆表示1脚。右上那个浅而大的是注塑脱模孔。记住1脚标记看深潜就对了。

网友C:
有个圆点的地方,按逆时针数,是1-44脚

网友D:
圆点指示的是一脚

网友E:
这种标记方式,会引起歧义,呼吁封装厂改进!
当然芯片手册上会有图解的,看手册最靠谱。
不过也可以看看芯片反面,说不定反面的标记不会有岐义。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