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LED灯珠,是不是中间黄色越深,亮度越高

楼主(2022-09-12):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比较LED的手册数据。

网友B:
不是, 黄色越深 是色温越低也就是说偏暖色调,相对蓝光伤害小;通常发光点大晶圆大的 亮度容易做高(不算透镜放大的)

网友C:
4.光电参数公差:
正向电压REF / VF:  + 0.02V
亮度CAT / IV:      + 11%
波长HUE / WLD:    + 1nm
高度跟这几个有关。

网友D:
那只是荧光粉的颜色,跟亮度无关。

网友E:
正常的灯珠是发蓝光的,加上黄色的荧光粉来变成白光的,灯珠工作的电压越高,电流越大,亮度也会变大,短时间可以电流加大到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F(2023-03-28):
贴片led一般中间越黄色温越低,亮度的话建议搜索这个灯珠的型号看下参数这个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