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
MOS的S极通过采样电阻接地,当采样电阻两端电压达到0.6V,三极管导通,拉低单片机外部中断引脚。三极管的集电极到中断引脚需要加电阻吗,基极需要加限流电阻吗,三极管用什么型号的。

另外还有个问题,是低边采样和高边采样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2022-09-12):
三极管导通电压不确定,建议用比较器或运放,高低边采样要看采样方式,电阻采样建议用低边采样,高边电压太高,一般的运放用不了

网友B:
1、需要你事先评估电流的极限值。
2、电流在极限发生时,保证三极管基极扛得住。要点是让电流几乎全部流过采样电阻,流过三极管基极电流为mA级。
例如:评估极限电流10A,正常限流动作5A,则5A时采样电压当为0.6V。而10A时,采样电压则为1.2V,你自己想想吧。
【低边采样和高边采样各有什么优缺点?】
答:改一下【初级采样和次级采样各有什么优缺点?】
初级直接,包含变压器变异;次级不包含变压器变异。(如温升、磁饱和……)
余下的就是取样的方便性了,自己可以根据电流、电压的大小,采样电阻的选择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