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作电压与IIC通信电压有什么区别?弄不明白

楼主(2022-09-12):
现在做了一个项目,是把一块51单片机和STM32两块板子进行IIC通信,现在通信不成功,领导说可能是通信电压不匹配,但是我现在对于单片机工作电压和ICC通信电压两者之前有什么联系或者区别弄不明白,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也没有找到头绪。求求大佬们回答一下。

网友A:
两块板子电源电压相同不存在通信电压不匹配,两块板子电源电压不同按下图电路匹配。

网友B:
IIC只是协议,不关电压的事,电压主要看单片机的电平,假如单片机1输出最高3.3V但单片机2检测的高电平阈值位4V,那不管单片机1发什么数据单片机2都收不到,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两个单片机供电电压不一样,那单片机的电平要互相兼容才行,还有GPIO不要设置为推挽输出,不然ACK信号下拉不下来。

网友C:
C51电压一般是5v,STM32基本都是3.3V,你要找两款都支持3.3V电压的 都用3.3V供电

网友D:
需要补课:
1、通讯的双方对0电压与1电压应一致,否则你发1,它认为是0就错了。
2、查一下51认定的0、1分别是多少电压?STM32认定的0、1分别是多少电压?两者会冲突吗?
3、IIC通信只是一种协议格式,并未强制0、1的电压大小。
以上说的只是【通信电压不匹配】
还有其它诸多因素与通讯相关,不在此命题中,不说了。

网友E:
我的简单理解:通讯电压就是信号电压  也是IO摆幅电压  实际也是约等于工作电压吧  不知对不对,可以单的测试下51  STM32出来的信号电压  看看是不是相等  不知对不对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简单理解:通讯电压就是信号电压  也是IO摆幅电压  实际也是约等于工作电压吧  不知对不对,可以单的测 ...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C只是协议,不关电压的事,电压主要看单片机的电平,假如单片机1输出最高3.3V但单片机2检测的高电平阈值 ...

感谢感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补课:
1、通讯的双方对0电压与1电压应一致,否则你发1,它认为是0就错了。
2、查一下51认定的0、1分 ...

感谢感谢,get新知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两块板子电源电压相同不存在通信电压不匹配,两块板子电源电压不同按下图电路匹配。

可以按上面说法去做肯定会没有问题。

网友G:
这是电压不匹配的问题,不仅仅是I2C,是所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补课:
1、通讯的双方对0电压与1电压应一致,否则你发1,它认为是0就错了。
2、查一下51认定的0、1分 ...

51认定的0、1分别是多少电压和STM32认定的0、1分别是多少电压的,手册上面是不是有,还是自己去测量

网友H:
看供电就好了,大多数是芯片供电电压多少,I2C出来的信号高电平就是多少。
你看看两个板上的电压是不是都一样
不同的话,你搜一下电平转换电路,用那种一颗MOS管+两个上拉电阻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