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h(8):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LCD1602_RS'

楼主(2022-09-12):
请问这个错误该怎么办?改了很久都不对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define LCD1602_PORT P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89C5xRC.H>

Sbit LCD1602_RS = P2^6;
Sbit LCD1602_RW = P2^5;
Sbit LCD1602_EN = P2^7;

//????????
extern void LCD1602_delay_ms(unsigned int n);
extern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extern void LCD1602_printc(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void LCD1602_prints(unsigned char *s);
extern void LCD1602_Init();
extern void LCD1602_set_position( bit hang, unsigned char x);           //LCD?????x?
extern void LcdPrintNum(unsigned int num);
#endif

网友A:
错误在【LCD1602.h】中找。

网友B: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define LCD1602_PORT P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89C5xRC.H>

sbit LCD1602_RS = P2^6;  //Sbit LCD1602_RS = P2^6; Sbit 的S是小写 <-----------------
sbit LCD1602_RW = P2^5;  //Sbit LCD1602_RW = P2^5;
sbit LCD1602_EN = P2^7;  //Sbit LCD1602_EN = P2^7;

//????????
extern void LCD1602_delay_ms(unsigned int n);
extern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extern void LCD1602_printc(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void LCD1602_prints(unsigned char *s);
extern void LCD1602_Init();
extern void LCD1602_set_position( bit hang, unsigned char x);           //LCD?????x?
extern void LcdPrintNum(unsigned int num);
#endif

网友C:
你把小写sbit写成大写Sbit了,在keil编辑器中对关键字的字体和颜色做一下设置,比如设置成蓝色或红色,斜体字等,一眼就可以看出关键字是否写正确了

网友D:
具体不好说,一种是问题在其它C或h中,另一种是把#include <STC89C5xRC.H>放在文件最前,不要在#ifndef 及#define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