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和ADC0833在Proteus里面配套使用?

楼主(2022-09-12):
请问一下STM32如何和ADC0833在Proteus里面配套使用?

网友A:
可以先看一些其它的例子,借鉴一下使用的方式。

网友B:
不建议这样用   32建议直接用开发板调试

网友C:
1)ADC0832这芯片太老了,二三十年前就被淘汰了。
2)Proteus很难仿真变化的模拟量输入。

所以,还是实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