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出来的慢,什么原因

楼主(2022-09-12):
电源上电,等5秒才有输出电压,什么原因,是不是启动电容或者启动电阻大造成的。
另个问题,把输出电压调到低于9V,电源也会出现打嗝,为什么

网友A:
这是电源软启动功能,原因是启动电阻大,辅助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大等原因。

网友A:
还有是正激电源还是反激电源,有电路图我可以给你说图上要改哪几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是正激电源还是反激电源,有电路图我可以给你说图上要改哪几个元件。

反激,电路图已发

网友B:
1、驱动芯片的电源的建立需要时间,12个电阻对C29充电需要时间。
2、驱动芯片的电源建立后,芯片有起动功能,看手册上,起动时间是否可改动。

网友A:
C29要改小,用47uF试一下,变压器辅助绕组出来的电压是多少,电压不能太高,高了也会影响启动时间,并且电源效率也会变低,待机功耗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