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PWM做RGB全彩程序,如何同时几个CCPL和CCPH的值而改变PWM的宽度?

楼主(2022-09-12):
STC15W408AS用PWM做RGB全彩 ,手上有STC15W408AS 想做个5050RGB全彩 硬件和软件CCP模块PWM固定不变的三色已经调通,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如何让三路CCP,PWM的宽度如由 红 绿 蓝 红蓝 红绿 绿蓝 不同的PWMW宽度合成多种色 我想问的是在主程序中如何同时几个CCPL和CCPH的值而改变PWM的宽度重而达改变颜色,下面是我改的值 根本行不通,   望高手们指点

void main()
{
     //        P1=0X00;
        //         P1M1 &= 0XFC;//P1.0设置为推挽输出
     //   P1M0 |= 0x03;
                  P1M1 &= 0XFC;//P1.0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0 |= 0x03;
                Timer0Init();
                Pwm_Init();
        //        P1=0X00;
              while(1)
        {
        //         P1M1 &= 0XFC;//P1.0设置为推挽输出
     //  P1M0 |= 0x03;

            /*  if(SW1 == 0)
                {
                        delayms(100);
                       if(SW1 == 0);
                                                {
                                                        while(SW1!=0);
                                                // led=~led;

                                                //         led=1;
                                                    TR0=1;
                              // CR = !CR;             //反转控制位,启动/关闭PCA计时器
                                                           //P1 =~P1;
                                                         //          P1=~P1;
                                                        //          delayms(100);

                                                }
               }   */
                          // delayms(1);
                          // for(x=z;x>0;x--)
                           r=r-10;
                           if(r<0)
                           {
                                  r=0xff ;
                           }
                            CCAP1L = r;                              //PWM占空比为50%[(40H-20H)/40H]
                CCAP1H =r ;
                          b= b+10 ;
                             if(b>0xfe)
                           {
                                  b=0;
                           }
                            CCAP2L = b; //PWM占空比为87.5%[(100H-20H)/100H]  1.5  0~255
                CCAP2H =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