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电源工作的疑问

楼主(2022-09-13):
假设电源不加反馈,频率和占空比保持不变,负载阻值不变,负载两端的输出电压会改变吗

工作模式为DCM(断续模式)

网友A:
一定会变。因为你忽略了最重要的参数。

网友B:
如果电源不加反馈,频率和占空比保持不变,则每个周期传递的能量不变,输出电压就跟负载有关,比如,假设传递的功率时1W,则1R负载就是1V,100R负载就是10V,10K负载就是100V。

网友C:
参数固定后,开环,可以认为不变。
不过,你只考虑到N项,是不是还有N+1项?不能确定,所以闭环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