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自锁电路分析

楼主:
这个电路加个可控硅能不能达到过流保护自锁的目的,可控硅的G极要不要加电阻

网友A(2022-09-13):
可以了吧

网友B:
查一下可控硅的资料,电流必须大于它的最低持续导通电流。而且可控硅的触发端最好加阻容抗干扰电路。

网友C:
R2取值100K根本就无法实现可控硅导通的维持电流!可控硅无法保持。而可控硅无法保持就只有Q3的保护功能了。所以,在这里,可控硅没有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