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32f100 pwm周期内进行ADC采样

楼主(2022-09-13):
ADC采样值转电压后要么是3.3V,要么是0V,这是ADC没有配置好,还是中断没有触发呢?求大佬们解答一下
main:
/**************************************************************************************************
* Filename                : main.c
* Author                : Liming
* Date                        : 2016-11-15
* Revised                :
* Revision                : 1.0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 Caution                :
* License       : GPL   开源协议使用GPL协议
************************************************************************************Author:liming*/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ART_app.h"
#include "sysinit.h"
#include "ics.h"    //时钟模块
#include "ledctr.h"
#include "uartmodule.h"
#include "timermodule.h"
#include "etmmodule.h"
#include "adcmodule.h"

#define SEND_BUF_LEN    50

void SystemClockInit(void);
void ShowChipInfo(void);

uint8_t send_buf[SEND_BUF_LEN];
volatile uint8_t u8IsSendDone;

uint32_t SysTickCnt;
uint8_t  i;
float Volt;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简单毫秒延时函数 50MHz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Author:liming*/
void delay(uint16_t t)
{
    uint16_t i;
    while(t--){
        for(i=0;i<3666;i++);
    }
}

/*************************************************************************************************
* Function Name  : mian
* Description    : 主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Author:liming*/
int main (void)
{

    /* Perform processor initialization */
//    sysinit();          //系统时钟配置
    SystemClockInit();
    //SIM_RemapETM2CH1Pin();  //将ETM2_CH1 输出从默认的PC1映射到PH1

    LED0_Init();        //指示灯带上 因为我们把ETM输出映射到这个脚上了,所以LED0不用初始化了
    EtmInit();
    //LED1_Init();
    //LED2_Init();
    Uart0Init(40000000,115200);     //串口0初始化
    Uart1Init(40000000,115200);     //串口1配置
    TimerInit();
    AdcInit();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23_BANDGAP);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22_TEMPSENSOR);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0);

  /*
    while (1)
    {
     //   LedTask();

        delay(500);
        UartTask();
        if(AdcGetFlag)
        {
            for(i=0;i<AdcCount;i++)
            {
                                                          AdcBuff[i] = ADC_ReadResultReg(ADC);
                printf("0x%x",AdcBuff[i]);

            }

            AdcGetFlag =0;
            AdcCount =0;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23_BANDGAP);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22_TEMPSENSOR);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0);
        }

    }
}
*/

                while(1){
      delay(500);
                        UartTask();
                        AdcGetFlag = 0;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9);
      // 等待转换完成
      if(!AdcGetFlag){

          printf("ADC conversion result as below:\r\n");
                            AdcValue = ADC_ReadResultReg(ADC);
          Volt = (float)AdcValue/256*3.3;
                                  //printf("the Volt value:%fV\r\n",Volt);
                            printf("%u\r\n",AdcValue);
                                        AdcGetFlag =0;
                                        AdcCount =0;
                        }
                }

}
/*************************************************************************************************
* Function Name  : SystemClockInit
* Description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Author:liming*/
void SystemClockInit(void)
{
    OSC->CR = 0XB6;         //打开osc外部晶振 高增益
    while(!(OSC->CR & OSC_CR_OSCINIT_MASK));//等稳定
    ICS->C1 = 0X1B;         //256分频给FLL
    ICS->C2 = 0X00;         //不分频给系统时钟应该是50M
    while(ICS->S != 0X40);  //等稳定
}

etm.c:
/**************************************************************************************************
* Filename                : EtmModule.H
* Author                : Liming
* Date                        : 2016-11-15
* Revised                :
* Revision                : 1.0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ETM module definitions.
* Caution                :
* License       : GPL   开源协议使用GPL协议
************************************************************************************Author:liming*/

#define _ETM_MODULE_
/*
***************************************************************************************************
*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ETM.h"
#include "system_nv32F100.h"
#include "EtmModule.h"
#include "gpio.h"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uint16_t MOD_VALUE  = 10000;
uint16_t PWM1_VALUE = 9999;

/*************************************************************************************************
* Function Name  : ETM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Author:liming*/
void ETM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16_t IntCount;   //中断计数器
    static _Bool   Direction=0;  //逐渐亮还是逐渐灭

    ETM_ClrOverFlowFlag(ETM2);

    if(IntCount==100)   //100次中断修改一次占空比
    {
        IntCount=0;
        if(Direction)
        {
            PWM1_VALUE += 100;      //占空比   分子+100
            if(PWM1_VALUE>10100)
            {
                Direction =0;       //逐渐变暗
            }
        }
        else
        {
            PWM1_VALUE -= 100;
            if(PWM1_VALUE<110)
            {
                Direction = 1;      //逐渐变亮
            }
        }
        ETM_SetChannelValue(ETM2,ETM_CHANNEL_CHANNEL1,PWM1_VALUE);
    }
    else
    {
        IntCount++;
    }
}

/*************************************************************************************************
* Function Name  : EtmInit
* Description    : 定时器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Author:liming*/
void EtmInit(void)
{
    ETM_PWMInit(ETM2,ETM_PWMMODE_EDGEALLIGNED,ETM_PWM_HIGHTRUEPULSE);// 选择ETM2 选择边沿对齐模式,调节高电平占空比
    ETM_SetETMEnhanced(ETM2);
    ETM_SetModValue(ETM2,MOD_VALUE);// 设置模数值,是一个uint16 也就是我们占空比的分母
    ETM_SetChannelValue(ETM2,ETM_CHANNEL_CHANNEL1,PWM1_VALUE);  // ETM2的通道1 写入当前值占空比的分子
    ETM_ClockSet(ETM2,ETM_CLOCK_SYSTEMCLOCK,ETM_CLOCK_PS_DIV1);// 定时器时钟配置,选择系统时钟50Mhz
    NVIC_EnableIRQ(ETM2_IRQn);  // 使能中断
    ETM_SetCallback(ETM2,ETM2_IRQHandler);
    ETM_EnableOverflowInt(ETM2);
}

adc:
/**************************************************************************************************
* Filename                : AdcModule.H
* Author                : Liming
* Date                        : 2016-11-15
* Revised                :
* Revision                : 1.0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 Caution                :
* License       : GPL   开源协议使用GPL协议
************************************************************************************Author:liming*/

#define _ADC_MODULE_
/*
***************************************************************************************************
*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adc.h"
#include "system_nv32F100.h"
#include "AdcModule.h"
#include "gpio.h"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
* Function Name  : AdcInit
* Description    : ADC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Author:liming*/
void AdcInit(void)
{
    ADC_ConfigType ADC_ConfigStructure={0};
    PMC->SPMSC1 |= 0X01;                                    // 开启bandgap
    ADC_ConfigStructure.sSetting.bCompareAndEn =0;          // 比较模式关闭
    ADC_ConfigStructure.sSetting.bCompareEn = 0;            // 比较模式关闭
    ADC_ConfigStructure.sSetting.bCompareGreaterEn =0;      // 比较模式关闭
    ADC_ConfigStructure.sSetting.bContinuousEn =0;          // 连续转换模式
    ADC_ConfigStructure.sSetting.bFiFoScanModeEn =0;        // FIFO扫描模式关闭
    ADC_ConfigStructure.sSetting.bHardwareTriggerEn =0;     // 硬件触发模式关闭
    ADC_ConfigStructure.sSetting.bLongSampleEn =0;          // 长采样模式
    ADC_ConfigStructure.sSetting.bLowPowerEn = 0;           // 高速度
    ADC_ConfigStructure.sSetting.bIntEn =1;                 // 中断使能

    ADC_ConfigStructure.u16PinControl =GPIO_PTC1;                                // AD0 端口PA0禁止端口控制器控制
    ADC_ConfigStructure.u8ClockSource =CLOCK_SOURCE_BUS_CLOCK;     // 总线2分频时钟
    ADC_ConfigStructure.u8ClockDiv =ADC_ADIV_DIVIDE_4;                      // 8分频
    ADC_ConfigStructure.u8FiFoLevel =ADC_FIFO_DISABLE;                       // fifo深度3
    ADC_ConfigStructure.u8Mode = ADC_MODE_8BIT;                             // 8bit模式
    ADC_SetCallBack(ADC_IRQHandler);                                        // 设置中断回调函数
    ADC_Init(ADC,&ADC_ConfigStructure);                                     //
}

/*************************************************************************************************
* Function Name  : ADC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ADC中断处理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Author:liming*/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AdcValue = ADC_ReadResultReg(ADC);

     AdcGetFlag =1;  // 数据读到可以发送了
}

tim:

/**************************************************************************************************
* Filename                : UartModule.H
* Author                : Liming
* Date                        : 2016-11-15
* Revised                :
* Revision                : 1.0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uart module definitions.
* Caution                :
* License       : GPL   开源协议GPL
************************************************************************************Author:liming*/

#define _TIMER_MODULE_
/*
***************************************************************************************************
*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PIT.h"
#include "system_nv32F100.h"
#include "TimerModule.h"
#include "gpio.h"
#include "adcmodule.h"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
* Function Name  : Timer0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定时器中断处理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Author:liming*/
void Timer0_IRQHandler(void)
{

    Timer0_Count++;
    if(Timer0_Count>500)   //500 *100us =50ms
    {
        LED1_Toggle();
                          Timer0_Count = 0;
    }
}

void Timer1_IRQHandler(void)
{
    Timer1_Count++;
    if(Timer1_Count>1000)   //1000 *1ms  =1s
    {
        LED2_Toggle();
        Timer1_Count=0;
    }
}
/*************************************************************************************************
* Function Name  : TimerInit
* Description    : 定时器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Author:liming*/
void TimerInit(void)
{
    PIT_ConfigType PIT_ConfigStructure;

    PIT_ConfigStructure.u32LoadValue = 5000;    //装载值 50MHZ 20ns *5000 100us
    PIT_ConfigStructure.bFreeze      = FALSE;         //
    PIT_ConfigStructure.bModuleDis   = FALSE;
    PIT_ConfigStructure.bInterruptEn = TRUE;
    PIT_ConfigStructure.bChainMode   = FALSE;
    PIT_ConfigStructure.bETMerEn     = TRUE;

    PIT_Init(PIT_CHANNEL0,&PIT_ConfigStructure); //配置channel_0

    PIT_ConfigStructure.u32LoadValue = 10;         // 100us*10 1ms
    PIT_ConfigStructure.bChainMode   = TRUE;

    PIT_Init(PIT_CHANNEL1,&PIT_ConfigStructure);    //配置channel_1

    PIT_SetCallback(PIT_CHANNEL0,Timer0_IRQHandler);
    PIT_SetCallback(PIT_CHANNEL1,Timer1_IRQHandler);
}

楼主:
有大佬用nv32f100的板子的ADC在pwm周期内采集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