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烧录时IRC频率如何选择?

楼主:
请教一下烧录时IRC频率如何选择

网友A(2022-09-13):
IRC频率在16~27MHz之间,都是符合下载要求的,你想改错都是不可能出错的。这是你打算让IRC工作在什么频率上的意思。

网友B:
频率高,速度快,功耗大
频率低,速度慢,功耗低
看你需要调节
如果是下载例程,就按例程选

网友C:
如果我要下载一个程序,不知道IRC频率应该是多少?是否在源程序了用标注呢?

网友D:
在满足速度要求的前提下,低频率为好,各种好处。
在写程序前,你要先确定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