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fr和sbit有什么区别,或者作用是啥?

楼主(2022-09-13):
最近在弄底层驱动,sfr和sbit具体的区别和作用,正不清楚,看书看网上资料看的迷迷糊糊的,大佬们解答一下

网友A:
data空间128~255的地址,直接寻址是sfr,间接寻址是ram。0~127空间直接间接寻址都是ram。

sbit定义一个位地址,至于是sfr还是通用bit完全取决于sfr的位地址定义。

网友B:
前者用来定义寄存器,后者用来定义寄存器中的某位。

网友C:
这是C51定义寄存器和位寻址的。

网友D:
sfr是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sbit用于定义位变量。

网友E:
1、定义一个变量必须告诉CPU这个变量放在什么地方,否则CPU无法对变量进行访问操作。
2、CPU能访问的地方是哪些呢?与CPU的指令系统有关(看手册)!或者说与CPU的存储器的结构有关(看手册)。
3、不同的CPU,存储器的结构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以51为例,CPU能访问的存储器分为:
放程序指令的64K【程序存储器】、放数据的64K【外部分存储器】、内部可快速访问操作的256字节【快速RAM】,内部可快速高效访问操作的128字节的【特殊寄存器区】。
4、51有个特别灵活的地方,就是可以单独访问一个位,这叫可位寻址的存储区,总共有256个位,占32个字节。但这32个字节不是独立的,而是分布于【快速RAM】和【特殊寄存器区】之中。
【快速RAM】中的20H-2FH的16个字节,即128位是可以按位访问的;【特殊寄存器区】中,能被8整除的地址80H、88H……F8H共16个字节也是128位是可以位寻址的。
5、变量放在何处,需要用【关键字】告诉编译器,编译器才会编译成CPU看得懂的指令,让CPU在指定的存储区找到变量,进行访问。
6、楼主是提到的【sfr和sbit】就是这个起索引作用的【关键字】。
其中:
【sfr】是指【特殊寄存器】地址是80H-FFH,按字节访问。
【sbit】是指【4、】中所指的可直接位寻址的存储区,按位访问。

楼主要学会看【手册】,这样才会精通!!
明白以上到道理,才会知道:
TF1(88H.7)是可以直接清0的,而IDL(87H.0)是不可以直接清0的。
P1就是90H,你可以用:P1.0=1,P1.1=0,P1.2=1,P1.3=0,P1.4=1,P1.5=0,P1.6=1,P1.7=0。分8条指令让P1口=01010101B。
也可以有一条批令来完成:90H = 01010101B 或 P1 = 01010101B
这些手册上都有。

网友F:
sfr用来定义寄存器,sbit用来定义寄存器中的某位。

网友G:
it和sbit都是C51扩展的变量类型。 bit和int char之类的差不多,只不过char=8位, bit=1位而已。都是变量,编译器在编译过程中分配地址。除非你指定,否则这个地址是随机的。这个地址是整个可寻址空间,RAM+FLASH+扩展空间。bit只有0和1两种值,意义有点像Windows下VC中的BOOL。 sbit是对应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可位寻址区:20H~2FH。一旦用了sbi xxx = REGE^6这样的定义,这个sbit量就确定地址了。sbit大部分是用在寄存器中的,方便对寄存器的某位进行操作的。     2.bit位标量 bit位标量是C51编译器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可定义一个位标量,但不能定义位指针,也不能定义位数组。它的值是一个二进制位,不是0就是1,类似一些高级语言中的Boolean类型中的True和False。     3.sfr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也是一种扩充数据类型,点用一个内存单元,值域为0~255。利用它可以访问51单片机内部的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如用sfr P1 = 0x90这一句定P1为P1端口在片内的寄存器,在后面的语句中我们用以用P1 = 255(对P1端口的所有引脚置高电平)之类的语句来操作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P1 = 0x90; //定义P1 I/O 口,其地址90H sfr 关键定后面是一个要定义的名字,可任意选取,但要符合标识符的命名规则,名字最好有一定的含义如P1 口可以用P1 为名,这样程序会变的好读好多.等号后面必须是常数,不允许有带运算符的表达式,而且该常数必须在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范围之内(80H-FFH),具体可查看附录中的相关表. sfr 是定义8 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而sfr16 则是用来定义16 位特殊功能寄存器, 如8052 的T2 定时器,可以定义为: sfr16 T2 = 0xCC; //这里定义8052 定时器2,地址为T2L=CCH,T2H=CDH  在8位单片机C语言编程中,sfr用来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一般占一个字节,8位;sbit用来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可以位寻址的位,占1位。 在51单片机中,特殊功能寄存器只有16进制地址尾数为0或者8,其包含的各个位才可以位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空间128~255的地址,直接寻址是sfr,间接寻址是ram。0~127空间直接间接寻址都是ram。

sbit定义一个 ...

明白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者用来定义寄存器,后者用来定义寄存器中的某位。

明白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定义一个变量必须告诉CPU这个变量放在什么地方,否则CPU无法对变量进行访问操作。
2、CPU能访问的地方 ...

明白了,感谢感谢

网友H:
sfr:写程序的时候,你想给P0口赋值,就可以写"P0 = 0x??;",为什么编译器知道你写的"P0"就是P0口呢?是因为在头文件中有这样的定义:"sfr P0 = 0x80;",这样就把"P0"和P0口的地址0x80对应起来了。当然,如果你在程序里写"sfr LED = 0x80;"的话,想给P0口赋值,就可以写"LED = 0x??",所以sfr起到了寻址的作用。

sbit:如果你只想定义一个端口的某一位,比如想用"LED"来控制P3.3,那么你就可以写"sbit LED = P3^3;",定义之后就可以用"LED = 1"或"LED = 0"来控制P3.3的高低电平了。所以sbit是对某一位进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