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芯片损坏直接高电压压直通

楼主(2022-09-13):
8V用1117-5.0给后续芯片供电,1117损坏后8V电压直通芯片,造成芯片损坏。这种情况怎么保护后续芯片/  有没有哪种降压芯片损坏后是断路的

网友A:
没见过LDO后面加过压保护的,前面加TVS、MOV(ZnO)保护的倒是有,防止LDO输入电压超范围。说明买到靠谱的LDO比什么保护都靠谱。

网友B:
加个保险丝或者稳压二极管

网友C:
你先搞明白1117是什么原因损坏的,再对症下药,损坏后的状态都是未知的。

网友D:
1117输出串联自恢复保险后边并联一个5V TVS.排查一下为什么会烧坏1117.是尖峰太高打坏了还是负载的瞬态功率太大?

网友E:
一般情况很少有坏的,这个1117-5.0 都可以达1.5A的电流了。难道你后面的负载比这个电流还要大吗?

网友F:
加个适当保险丝,能提升90%以上的概率,在稳压芯片块时,保证开路。

网友G:
LDO输出→自恢复保险丝↓→→ ↓→→芯片
                                T      可
                                V      控
                                S      硅
                                ↓      过
                               地     压
                                       保
                                       护
                                       ↓
                                      地
TVS负责瞬时保护
可控硅负责长期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7输出串联自恢复保险后边并联一个5V TVS.排查一下为什么会烧坏1117.是尖峰太高打坏了还是负载的瞬态功率 ...

降压后面跟着个升压电路,是升压的电感的原因,应该是电容用小了导致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降压后面跟着个升压电路,是升压的电感的原因,应该是电容用小了导致的。

太有才了,先降压再升压,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

网友I:
很少见LDO加后级保护的,找出损坏原因才是正道。

网友J:
可以用5v稳压二极管钳位,击穿以后,高于5v的电压都会被管子吸收,进而保护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