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被锁定 然后成功解锁了 为什么被锁定?

楼主(2022-09-13):
最近我的STM32F103C8T6无法通过FlyMCU烧写固件。我百度了一下,是芯片被锁定了。按照网上的方法,下载了官方软件,成功解锁。因为什么锁定的呢?难道是因为我之前频繁烧录固件导致的?也不算太频繁啊。有点蹊跷。

网友A:
硬件接触不良导致波形不稳,软件有bug等等都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B:
可能占用了编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