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材质的尖峰吸收电阻 高温性能 散热好 长期高温阻值不变,体积不要太大

楼主(2022-09-14):
什么材质的电阻,高温性能好,散热好,长期高温阻值不变,体积不要太大,尖峰吸收电路用的。

网友A:
绕线电阻

网友B:
金属膜电阻可以吗?

网友C:
消耗功率大,体积就不会小,如水泥电阻。

网友D:
RCD吸收?电阻没那么多要求吧,按你的要求是大功率小体积,那就用厚膜电阻,用类似TO220那种带散热片的封装

网友E:
厚膜电阻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