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个宝上一百多块的舒曼波发生器,凑热闹试一下效果

楼主(2022-09-14):
用STC15f104W做个舒曼波发生器

PROTELL 99

PROTELL 99

楼主:
计算天线铜箔长度29米,也不知道对不对,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玩意貌似除了浪费电啥也不是,也就图个心理安慰,另外这个好像是正弦波的,你是准备用PWM驱动它?要不用RC试试,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了这么低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貌似除了浪费电啥也不是,也就图个心理安慰,另外这个好像是正弦波的,你是准备用PWM驱动它?要不用R ...

据说某一个宝有很多评价,可能目前还是属于玄学范围。

网友B:
嗯,7.83hz的磁场?
纯粹玄学了我认为。

网友C:
再弄几个磁性金属弹片,再调整频率,看能不能搞个次声波来。

网友D:
用漆包线绕制,有平和的效果。

楼主:
STC单片机定时器精确延时,LC锯齿波输出,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正弦波方案,天线模板参数:0.2mm线宽,0.25mm线距,顶层底层各100圈,线路长度:29米,直流阻抗75欧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C单片机定时器精确延时,LC锯齿波输出,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正弦波方案,天线模板参数:0.2mm线宽,0.25mm线 ...

原理图呢?用pcb做电感Q值太低,低频还是用铁芯电感比较好。

网友F:
感觉家里放个铝磁铁  1秒旋转 7.83圈   感觉更好

网友G:
楼主这个螺旋线画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螺旋线画的漂亮

这是用脚本程序画出来的

网友H:
要是按养生来说,这玩意属于电子产品,应该是有辐射的
按HIFI玄学来说,这用单片机做出来的,不可能是正弦波,应该用运放来加环形变压器来做才对,而且得用双电源,电容怎么的也得是威马红宝石什么的
其实,它真正的用处就一个,就是DIY,享受一个过程,做好之后不是吃灰就是丢垃圾桶

网友I:
楼主这个线圈似黑胶唱片。

网友J:
舒适人体脑电波,达到安眠舒适作用,。

网友K:
什么用途的,电子理疗仪吗

楼主:
弄着好玩,练一下技术,没其它效果

楼主:
    RC振荡频率不稳定

网友L:
电磁波可以出来,物理波出不来。大功率驱动又会变成次生武器先灭自己。玩一玩很好。

楼主(2022-12-28):
理论上天线不能布在正反面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感觉家里放个铝磁铁  1秒旋转 7.83圈   感觉更好

这个想法nice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感觉家里放个铝磁铁  1秒旋转 7.83圈   感觉更好

这个办法很实用,使用步进电机可以精确控制电机的转速,而且输出的也是正弦波,也可以增加使用步进电机产生正弦波通过变压器输出获得空间发射的电磁波

网友O:
这就是传说中的智商鉴定器??

网友P(2024-06-01):
引用 网友N:
这个办法很实用,使用步进电机可以精确控制电机的转速,而且输出的也是正弦波,也可以增加使用步进电机产 ...

确实可以也。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这个办法很实用,使用步进电机可以精确控制电机的转速,而且输出的也是正弦波,也可以增加使用步进电机产 ...

这么说,不如买个电动转经轮呢,一秒旋转7.8次。一样的也是舒曼波。

网友Q:
电磁波的波速、波长、频率之间的关系式为c=λf,由关系式可知,在电磁波波速一定的情况下,波长和频率成反比,电磁波的频率越高,波长越短.

网友P:
引用 网友Q:
电磁波的波速、波长、频率之间的关系式为c=λf,由关系式可知,在电磁波波速一定的情况下,波长和频率成反 ...

所以这玩意根本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