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测试仪制作,STC单片机+OLED+6只电阻,AVR-Transistortester移植改造版

楼主(2022-09-14):
根据网友提供的:《德国开源项目:A_TransistorTester晶体管测试仪的中文注释C源码》经过几个星期天的努力,改为STC芯片,对电路进行了简化,经简单测试效果良好,精度未仔细调整,现公布改造和移植原码,大家一起制造白菜价测试仪。

超简单电路,看程序和图片即可正确连接电路。单片机型号: STC8H1K16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neu2010.01.02版Mega8基础版(起源于约2009年。需配合Markus F.电路图,
//中文注释翻译:itkw: autopccopy @ guangzhou 2022.04.22 AVR单片机价格昂贵,强烈建议移植到STC单片机)
//程序移植:rz123456,非常喜欢STC,功能强大、使用方便、价格便宜。
//删除了一部分不需要的,原程序中AVR的硬件程序。OLED程序为厂家提供。

//本AVR例程不支持小容量芯片,需Mega8或Mega328起。使用WinAVR-20100110 编译, PROGISP 1.72+USBIAP工具下载

#include <STC8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ath.h>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32_t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int16_t  signed int

//三组测试电阻的阻值:R_L为680欧,R_H为470K
//如要修改,请输入以欧姆为单位的电阻值定义(特别注意:此三组电阻须配对为阻值相近,否则误差较大)
//#define R_L_VAL                680              //R_L; 标准值 680欧
//#define R_H_VAL                470000UL         //R_H; 标准值 470K
#define R_L_VAL                510              //510欧
#define R_H_VAL                510000UL         //510K
//在程序中计算必要的电阻值
#define RH_RL_RATIO            (R_H_VAL/R_L_VAL)//高低电阻比
#define R_H_PER                (R_H_VAL/100)    //高电阻/100的值

//注意:N和P沟道增强型E-MOSFET栅极电容计算系数:取决于AVR的制造公差,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注:其他改进型有插入基准元件进行自动校准功能)
//#define N_GATE_CAPACITY_FACTOR 387              //N沟道系数
//#define P_GATE_CAPACITY_FACTOR 142              //P沟道系数
#define N_GATE_CAPACITY_FACTOR 18              //N沟道系数
#define P_GATE_CAPACITY_FACTOR 18
//电容器的电容计算系数:取决于 AVR 的制造公差,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总测量范围约为 0.2nF 至 1000uF。
//#define Hr_LowCAPACITY_FACTOR  94               //使用 470k 高电阻测量(小电容)系数
#define Hr_LowCAPACITY_FACTOR  21
//#define Lr_HighCAPACITY_FACTOR 283              //使用 680  低电阻测量(高电容)系数
#define Lr_HighCAPACITY_FACTOR 18

void ADC_Init();
void CheckPins(uint8_t HighPin, uint8_t LowPin, uint8_t TriPin);
void ReadCapacity(uint8_t HighPin, uint8_t LowPin);
void DischargePin(uint8_t PinToDischarge, uint8_t DischargeDirection);
uint16_t ReadADC(u8 addr);                  //ADC读取
void GetGateThresholdVoltage(void);             //取栅极开启阈值电压
void _delay_ms(unsigned int ms);

//端口C: PC0-PC2为测试脚TP1-TP3为,同时PB0-PB5分别连接680、470K三组测试电阻
//请不要更改 TP1、TP2和TP3 的定义!

//端口B: PB0-PB5分别连接680、470K连续三组测试电阻
//#define R_DDR             DDRB     //数据方向寄存器,    1:输出/0:输入
//#define R_PORT            PORTB    //6个测试电阻接PORTB,1:上拉电阻使能
//
////以下注释为方便理解本程序:
////DDRxn控制引脚方向:当DDRxn为1时,Pxn为输出;当DDRxn为0时,Pxn为输入。
////PORTxn在PCn为输入时,1为上拉电阻至VCC;否则引脚悬空。PCn为输出时,1为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
////PINxn的值为Pxn引脚的电平。不论如何配置DDxn,都可以通过读取PINxn来获得引脚电平。如果给PINxn写入1,PORTxn的值会翻转。
//
//#define ADC_DDR           DDRC     //数据方向寄存器: 1:输出/0:输入
//#define ADC_PORT          PORTC    //数据寄存器    : 1: 输入:上拉电阻使能 或 输出:高电平
//#define ADC_PIN           PINC     //引脚寄存器    : 输出时引脚的实际值
//#define TP1               PC0      //0
//#define TP2               PC1      //1
//#define TP3               PC2      //2
#define     R_DDR       P2M0 // 这个还要加  P2M1= ~P2M0;
#define     R_PORT      P2

#define     ADC_DDR     P1M0 //这个 入=0  出=1   还要加P1M1 = ~P1M0; //设置 P1.0~P1.7 为双向口模式
#define     ADC_PORT    P1 //设置
#define     ADC_PIN     P1

u8   TP1=0;
u8   TP2=1;
u8   TP3=2;

sbit        RST_PIN=P0^1;        //测试按钮,按下为低电平

//元件属性码(与返回码PartFound匹配)
#define PART_NONE         0        //无或故障
#define PART_DIODE        1        //二极管
#define PART_TRANSISTOR   2        //三极管
#define PART_FET          3        //FET
#define PART_TRIAC        4        //单向可控硅
#define PART_THYRISTOR    5        //双向可控硅
#define PART_RESISTOR     6        //电阻
#define PART_CAPACITOR    7        //电容

//三极管子类型码
#define PART_MODE_NPN     1        //NPN三极管
#define PART_MODE_PNP     2        //PNP三极管

//场效应管子类型码(与PartMode返回码匹配。大属性码PartFound为PART_FET: 3)
#define PART_MODE_N_E_MOS 1        //N沟道增强型E-MOSFET
#define PART_MODE_P_E_MOS 2        //P沟道增强型E-MOSFET
#define PART_MODE_N_D_MOS 3        //N沟道耗尽型D-MOSFET
#define PART_MODE_P_D_MOS 4        //P沟道耗尽型D-MOSFET
#define PART_MODE_N_JFET  5        //N沟道JFET
#define PART_MODE_P_JFET  6        //P沟道JFET

//二极管结构体
struct Diode                       //声明有3个成员的结构体,标签被命名为Diode(结构体将不同的数据类型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方便数据管理,增加代码的可读性)
{
  uint8_t Anode;                   //阳极引脚序号
  uint8_t Cathode;                 //阴极
  int16_t Voltage;                 //二极管导通电压降
};
struct Diode diodes[6];            //用Diode标签的结构体,另外声明了变量diodes数组

uint8_t   NumOfDiodes;             //存在的二极管个数
uint8_t   b,c,e;                   //b,c,e引脚序号,配合显示引脚号(取值0-2)

//三极管的测量
uint8_t   PartReady;               //测量的轮次数
uint8_t   PartFound, tmpPartFound; //返回的元件属性码
uint8_t   PartMode;                //返回的元件子类型码

uint32_t  u32_hfe;                 //u32值,用于直流放大系数、电阻值等
uint16_t  ADCval[2];               //ADC测量值
uint16_t  ADCuBE[2];               //ADC测量: 基极-发射极BE

//电阻和电容测量
uint8_t   ra, rb;                  //电阻引脚序号,配合显示引脚号(取值0-2)
uint16_t  rv[2];                   //电阻两端的电压降
uint16_t  rADCmax[2];              //可实现的最大ADC值(小于1023,因为测量电阻时LowPin上的电压高于零)
uint8_t   ca, cb;                  //电容引脚序号,配合显示引脚号(取值0-2)
uint32_t  cv;                      //电容容量值

uint8_t   tmpVAL, tmpVAL2;         //2个通用u8临时变量
uint16_t  ADCv[4];                 //ADC的测量值
char      chrVAL[8];               //字符串1
char      chrVAL2[6];              //字符串2
uint32_t  chrVAL2_cv;
uint32_t  chrVAL_cv;
uint8_t   itkw_tmp1;               //仅用于对调引脚序号的临时变量

//============================主程序开始============================
int main(void)
{
P0M0 = 0x08; //设置 P0.0~P0.7 为双向口模式
P0M1 = 0x00;
P3M0 = 0xC0; //设置 P3.0~P3.7 为双向口模式 C0=P3.6/7输出oled电源
P3M1 = 0x00;
P0PU = 0x02; //上拉电阻P0.1

P0=0X02;         //测试按钮

P3=0X40;  //P3.5  OLED+电源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1);//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ADC_Init();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运行期间再次按下启动按钮时的入口点,复位变量后开始
  start:
//  wdt_enable(WDTO_2S);             //看门狗开启
  PartFound    = PART_NONE;        //返回属性码为0
  tmpPartFound = PART_NONE;        //返回属性码为0
  NumOfDiodes  = 0;                //二极管数量
  PartReady    = 0;                //测量的轮次数
  PartMode     = 0;                //返回子类型码
  ca           = 0;                //电容引脚序号a
  cb           = 0;                //电容引脚序舃

//  lcd_clear(); //清屏
  OLED_Clear();

  //开始测试
//  lcd_eep_string(Testrunning);     //显示:Testrunning..
  OLED_ShowString(0,0,"Testrunning...",16);
  OLED_ShowChinese(0,2,3,16);//测试中
        OLED_ShowChinese(16,2,4,16);//
        OLED_ShowChinese(32,2,5,16);//
        OLED_ShowString(48,2,"......",16);

  //测量3个引脚的所有6种组合
  CheckPins(TP1, TP2, TP3);        //PC0,PC1,PC2
  CheckPins(TP1, TP3, TP2);
  CheckPins(TP2, TP1, TP3);
  CheckPins(TP2, TP3, TP1);
  CheckPins(TP3, TP1, TP2);
  CheckPins(TP3, TP2, TP1);

  //若属性码为空或电阻或二极管,则再单独测量电容器(需先放电,否则可能无法测量)
  if((PartFound == PART_NONE) || (PartFound == PART_RESISTOR) || (PartFound == PART_DIODE))
  {
    R_PORT = 0;
    R_DDR = (1<<(TP1*2)) | (1<<(TP2*2)) | (1<<(TP3*2));  //电阻引脚R_H为输出模式接地
    P2M1 = ~P2M0;
        _delay_ms(50);
    R_DDR = 0; //电阻引脚为输入模式
        P2M1 = ~P2M0;
    //测量所有6个引脚组合中的电容器
    ReadCapacity(TP1, TP2);
    ReadCapacity(TP1, TP3);
    ReadCapacity(TP2, TP1);
    ReadCapacity(TP2, TP3);
    ReadCapacity(TP3, TP1);
    ReadCapacity(TP3, TP2);
  }

  GetGateThresholdVoltage();       //取栅极开启阈值电压
//  lcd_clear();
  OLED_Clear();
  //测量完成,现在评估如下

  if(PartFound == PART_DIODE)//***二极管
  {
    if(NumOfDiodes == 1)
    {
      //标准二极管
     // lcd_eep_string(Diode);
                OLED_ShowChinese(0,0,16,16);//
                OLED_ShowChinese(16,0,18,16);//
                OLED_ShowChinese(32,0,19,16);//
        OLED_ShowString(50,0,"Diode",16);
     // lcd_eep_string(AK);          //"A,K="
        OLED_ShowString(0,2,"A,K=",16);
      //lcd_data(diodes[0].Anode   + 49);
        OLED_ShowChar(40,2,(diodes[0].Anode   + 49),16);
               OLED_ShowChinese(48,2,8,16);//二极管
          //lcd_data(diodes[0].Cathode + 49);

        OLED_ShowChar(64,2,(diodes[0].Cathode   + 49),16);
     // Line2();
      //lcd_eep_string(Uf);          //“Uf =”
        OLED_ShowString(0,4,"Uf =",16);
      //lcd_string(itoa(diodes[0].Voltage, chrVAL, 10)); //显示二极管导通电压降
        OLED_ShowNum(40,4,(diodes[0].Voltage),4, 16);
      //lcd_eep_string(mV);
         OLED_ShowString(72,4,"mV",16);
      goto end;
    }
    else if(NumOfDiodes == 2)
    {
      //双二极管
      if(diodes[0].Anode == diodes[1].Anode)
      {
        //lcd_eep_string(DualDiode); //共阳极双二极管
         OLED_ShowChinese(0,0,20,16);//

                OLED_ShowChinese(16,0,16,16);//
                OLED_ShowChinese(32,0,18,16);//
                OLED_ShowChinese(48,0,19,16);//

                //OLED_ShowString(0,0,"DualDiode",16);
        //lcd_string("CA");
        OLED_ShowString(72,0,"CA",16);
        //Line2();
        //lcd_eep_string(AK1K2);//阳极,阴极1,阴极2=
        OLED_ShowString(0,2,"AK1K2",16);
        //lcd_data(diodes[0].Anode   + 49);
        OLED_ShowChar(88,2,(diodes[0].Anode   + 49),16);
        //lcd_data(diodes[0].Cathode + 49);
        OLED_ShowChar(98,2,(diodes[0].Cathode   + 49),16);
        //lcd_data(diodes[1].Cathode + 49);
        OLED_ShowChar(108,2,(diodes[1].Cathode   + 49),16);

                OLED_ShowChar(40,4,(diodes[0].Anode   + 49),16);
                OLED_ShowChinese(48,4,8,16);//二极管
                OLED_ShowChar(64,4,(diodes[0].Cathode   + 49),16);
                OLED_ShowChar(40,6,(diodes[0].Anode   + 49),16);
                OLED_ShowChinese(48,6,8,16);//二极管
                OLED_ShowChar(64,6,(diodes[1].Cathode   + 49),16);
        goto end;
      }
      else if(diodes[0].Cathode == diodes[1].Cathode)
      {
        //lcd_eep_string(DualDiode); //共阴极双二极管
        OLED_ShowChinese(0,0,20,16);//

                OLED_ShowChinese(16,0,16,16);//
                OLED_ShowChinese(32,0,18,16);//
                OLED_ShowChinese(48,0,19,16);//
        //lcd_string("CC");
        OLED_ShowString(72,0,"CC",16);
        //Line2();
        //lcd_string("K,A1,A2=");
        OLED_ShowString(0,2,"K,A1,A2=",16);
        //lcd_data(diodes[0].Cathode + 49);
        OLED_ShowChar(88,2,(diodes[0].Cathode   + 49),16);
        //lcd_data(diodes[0].Anode   + 49);
        OLED_ShowChar(98,2,(diodes[0].Anode   + 49),16);
        //lcd_data(diodes[1].Anode   + 49);
        OLED_ShowChar(108,2,(diodes[1].Anode   + 49),16);
        goto end;
      }
      else if ((diodes[0].Cathode == diodes[1].Anode) && (diodes[1].Cathode == diodes[0].Anode))
      {
        //lcd_eep_string(TwoDiodes); //反向并联2个二极管。(注:此处原程序没有显示引脚序号)
        OLED_ShowString(0,0,"TwoDiodes",16);
        //Line2();
        //lcd_eep_string(Antiparallel);
        OLED_ShowString(0,2,"Antiparallel",16);

                OLED_ShowChar(0,4,'2',16);
                OLED_ShowChinese(8,4,10,16);//        2个二极管
                OLED_ShowChinese(26,4,16,16);//
                OLED_ShowChinese(42,4,18,16);//
                OLED_ShowChinese(58,4,19,16);//
        goto end;
      }
    }
    else if(NumOfDiodes == 3)           //2个二极管串联;将被认为是3个二极管
    {
      b = 3;
      c = 3;
      //为此,必须有2个阴极和2个阳极匹配。
      //这是因为这些二极管被认为是2个独立的二极管,并且也被认为是一个“大”二极管。
      if((diodes[0].Anode   == diodes[1].Anode)   || (diodes[0].Anode   == diodes[2].Anode))   b = diodes[0].Anode;
      if(diodes[1].Anode    == diodes[2].Anode)                                                b = diodes[1].Anode;
      if((diodes[0].Cathode == diodes[1].Cathode) || (diodes[0].Cathode == diodes[2].Cathode)) c = diodes[0].Cathode;
      if(diodes[1].Cathode  == diodes[2].Cathode)                                              c = diodes[1].Cathode;
      if((b<3) && (c<3))
      {
        //lcd_eep_string(TwoDiodes); //2个串联二极管
        OLED_ShowString(0,0,"TwoDiodes",16);
        //Line2();
        //lcd_eep_string(sAK);       //串联阳极及阴极=
        OLED_ShowString(0,2,"sAK",16);
        //lcd_data(b + 49);
        OLED_ShowChar(30,2,(b + 49),16);
        //lcd_data(c + 49);
        OLED_ShowChar(40,2,(c + 49),16);

                OLED_ShowChar(0,4,'2',16);
                OLED_ShowChinese(8,4,10,16);//        2个二极管
                OLED_ShowChinese(26,4,16,16);//
                OLED_ShowChinese(42,4,18,16);//
                OLED_ShowChinese(58,4,19,16);//
        goto end;
      }
    }
  }
  else if (PartFound == PART_TRANSISTOR)  //***三极管
  {
    if(PartReady == 0)             //如果未进行过第二次测试(例如在带有保护二极管的三极管的情况下)
    {
      ADCval[1] = ADCval[0];
      ADCuBE[1] = ADCuBE[0];
    }

    if((ADCval[0]>ADCval[1]))            //如果在第一次测试期间放大系数较高,则更新数据,并对调c和e极。
    {
      ADCval[1] = ADCval[0];
      ADCuBE[1] = ADCuBE[0];
      itkw_tmp1 = c;
      c         = e;
      e         = itkw_tmp1;
    }
                 OLED_ShowChinese(26,0,17,16);//三极管
                OLED_ShowChinese(42,0,18,16);//
                OLED_ShowChinese(58,0,19,16);//
    if(PartMode == PART_MODE_NPN)  //显示NPN或PNP类型
    {
      //lcd_eep_string(NPN);
      OLED_ShowString(0,2,"NPN",16);
          OLED_ShowChinese(74,2,22,16);//<
    }
    else
    {
      //lcd_eep_string(PNP);
      OLED_ShowString(0,2,"PNP",16);
         OLED_ShowChinese(74,2,21,16);//>
    }

    //lcd_eep_string(BCE);           //BCE=
    OLED_ShowString(50,2,"BCE",16);
    //lcd_data(b + 49);              //依次显示引脚序号(ascii 49 是字符"1", b,c,e取值范围:0-2)
    OLED_ShowChar(90,2,(b + 49),16);
    //lcd_data(c + 49);
    OLED_ShowChar(98,2,(c + 49),16);
    //lcd_data(e + 49);
    OLED_ShowChar(106,2,(e + 49),16);
    //Line2();
    //计算 直流放大系数 hFE = 发射极电流/基极电流
    u32_hfe   = ADCval[1];
    u32_hfe  *= RH_RL_RATIO;          //高低电阻比

    if(ADCuBE[1] < 11) ADCuBE[1] = 11;

    u32_hfe  /= ADCuBE[1];
    ADCval[1] = (uint16_t)u32_hfe;

    //lcd_eep_string(hfeSTR);        //“hFE=”
    OLED_ShowString(0,4,"hFE=",16);
    //lcd_string(utoa(ADCval[1], chrVAL, 10));
   OLED_ShowNum(32,4,(ADCval[1]),4, 16);

//    SetCursor(2,7);                //光标在第2行,字符7
    if(NumOfDiodes > 2)            //带保护二极管的三极管
    {
      //lcd_data(LCD_CHAR_DIODE);    //显示二极管符号
      OLED_ShowChinese(64,0,8,16);//
    }
    else
    {
      //lcd_data(' ');
      OLED_ShowString(64,4,"  ",16);
    }

    for (c=0;c<NumOfDiodes;c++)
    {
      if(((diodes[c].Cathode == e) && (diodes[c].Anode   == b) && (PartMode == PART_MODE_NPN))   ||   ((diodes[c].Anode   == e) && (diodes[c].Cathode == b) && (PartMode == PART_MODE_PNP)))
      {
        //lcd_eep_string(Uf);        //“Uf=”
        OLED_ShowString(8,6,"Uf=",16);
        //lcd_string(itoa(diodes[c].Voltage, chrVAL, 10));
        OLED_ShowNum(32,6,(diodes[c].Voltage),4, 16);
        //lcd_data('m');             //应是mV的意思..
         OLED_ShowString(64,6,"mV",16);
        goto end;
      }
    }
    goto end;
  }
  else if (PartFound == PART_FET)       //JFET 或 MOSFET
  {
    if(PartMode&1)                 //判断子类型码为单数是N型,否则为P型(...)
    {
      //lcd_data('N');               //N型
      OLED_ShowString(0,0,"N",16);
    }
    else
    {
      //lcd_data('P');               //P型
      OLED_ShowString(0,0,"P",16);
    }

  //if((PartMode==PART_MODE_N_E_MOS) || (PART_MODE_P_E_MOS))
    if(PartMode < 3)                                                    //E-MOSFET:1、2(与下面对应)
    {
      //lcd_eep_string(emode);       //“-E”
      OLED_ShowString(8,0,"-E",16);
      //lcd_eep_string(mosfet);      //“-MOS”
      OLED_ShowString(24,0,"-MOS",16);
    }
    else if((PartMode==PART_MODE_N_D_MOS) || (PartMode==PART_MODE_P_D_MOS))  //耗尽型D-MOSFET:3、4
    {
      //lcd_eep_string(dmode);       //“-D”
      OLED_ShowString(8,0,"-D",16);
      //lcd_eep_string(mosfet);      //“-MOS”
      OLED_ShowString(24,0,"-MOS",16);
    }
    else                                                                //JFET:5、6
    {
//      lcd_eep_string(jfet);        //“-JFET”
       OLED_ShowString(24,0,"-JFET",16);
    }

    //增强型E-MOSFET 则测量 栅极电容
    if(PartMode < 3)               //E-MOSFET:1、2
    {
//      lcd_eep_string(GateCap);     //“C=”
      OLED_ShowString(50,4,"C=",16);
      //tmpVAL = strlen(chrVAL2);//chrVAL2_cv
      //tmpVAL2 = tmpVAL;
//      if(tmpVAL>4) tmpVAL = 4;     //对于 >100nF 的电容,不要指定最后一个小数位(否则它不适合 LCD)(显示4位长度)
      //lcd_show_format_cap(chrVAL2, tmpVAL, tmpVAL2);
                        OLED_ShowNum(66,4,chrVAL2_cv,4, 16);
      //lcd_data('n');
      OLED_ShowString(116,4,"p",16);
    }
    //Line2();
    //lcd_eep_string(gds);           //“GDS=” (注:此处与三极管的三个极分别显示的方式不同)
    OLED_ShowString(0,2,"GDS=",16);
    //lcd_data(b + 49);
    OLED_ShowChar(38,2,(b + 49),16);
    //lcd_data(c + 49);
    OLED_ShowChar(46,2,(c + 49),16);
    //lcd_data(e + 49);
    OLED_ShowChar(54,2,(e + 49),16);
    if((PartMode < 3) && (NumOfDiodes > 0)) //增强型E-MOSFET及带保护二极管的
    {
      //lcd_data(LCD_CHAR_DIODE);    //显示二极管符号
      OLED_ShowString(0,4,"DIODE",16);
    }
    else
    {
      //lcd_data(' ');               //空格
      OLED_ShowString(0,4,"  ",16);
    }

    if(PartMode < 3)               //增强型E-MOSFET
    {
      //lcd_eep_string(vt);          //Vt=
      OLED_ShowString(0,6,"Vt=",16);
      //lcd_string(chrVAL);          //显示栅极阈值电压
      OLED_ShowNum(24,6,chrVAL_cv,4, 16);
      //lcd_data('m');
      OLED_ShowString(100,6,"mV",16);
    }
    goto end;
  }
  else if (PartFound == PART_THYRISTOR) //单向可控硅
  {
//    lcd_eep_string(Thyristor);
        OLED_ShowString(0,0,"Thyristor",16);
//    Line2();
//    lcd_string("GAK=");
        OLED_ShowString(0,2,"GAK=",16);
//    lcd_data(b + 49);
        OLED_ShowChar(30,2,(b + 49),16);
//    lcd_data(c + 49);
        OLED_ShowChar(38,2,(c + 49),16);
//    lcd_data(e + 49);
        OLED_ShowChar(46,2,(e + 49),16);
    goto end;
  }
  else if (PartFound == PART_TRIAC)     //三端双向可控硅
  {
    //lcd_eep_string(Triac);
        OLED_ShowString(50,0,"Triac",16);
    //Line2();
    //lcd_eep_string(GA1A2);         //注:已改为统一显示
        OLED_ShowString(0,2,"G A1 A2",16);
//   lcd_data(b + 49);
        OLED_ShowChar(0,4,(b + 49),16);
//    lcd_data(e + 49);
        OLED_ShowChar(16,4,(e + 49),16);
//    lcd_data(c + 49);
        OLED_ShowChar(40,4,(c + 49),16);
    goto end;
  }
  else if(PartFound == PART_RESISTOR)   //电阻
  {
//    lcd_eep_string(Resistor);      //显示:Resistor
        OLED_ShowChinese(0,0,0,16);//电
        OLED_ShowChinese(16,0,1,16);//阻
        OLED_ShowString(40,0,"Resistor",16);
//    lcd_data(ra + 49);             //显示引脚序号
        OLED_ShowChar(30,2,(ra + 49),16);
//    lcd_data('-');
        //OLED_ShowChar(46,2,('-'),16);
        OLED_ShowChinese(38,2,6,16);//电zhu
//    lcd_data(rb + 49);
        OLED_ShowChar(54,2,(rb + 49),16);
//    Line2();
//    lcd_string ("R = ");
        OLED_ShowString(30,4,"R =",16);
    if(rv[0]>512)                  //检查测试电阻两端的电压与中值512相差有多远
    {
      ADCval[0] = (rv[0]-512);
    }
    else
    {
      ADCval[0] = (512-rv[0]);
    }

    if(rv[1]>512)
    {
      ADCval[1] = (rv[1]-512);
    }
    else
    {
      ADCval[1] = (512-rv[1]);
    }

    if(ADCval[0] > ADCval[1])
    {
      rADCmax[0] = rADCmax[1];
      rv[0] = rv[1];               //使用更接近512的结果(准确度更高)
      rv[1] = R_H_PER;             //470k电阻(数值除100)
    }
    else
    {
      rv[1] = R_L_VAL;             //680R测试电阻
    }

    if(rv[0]==0) rv[0] = 1;
   u32_hfe = (uint32_t)((uint32_t)((uint32_t)rv[1]*(uint32_t)rv[0]) / (uint32_t)((uint32_t)rADCmax[0]-(uint32_t)rv[0]));

//计算电阻
          if(rv[1]==R_H_PER)             //470k电阻
    {
           OLED_ShowNum(54,4,u32_hfe/10,5, 16);
          OLED_ShowChar(102,4,('K'),16);
         }
         else
         {
          OLED_ShowNum(54,4,u32_hfe,5, 16);
          OLED_ShowChinese(102,4,7,16);////显示Ω
          //OLED_ShowChar(102,4,32+95,16);//显示Ω
         }
//    ultoa(u32_hfe,chrVAL,10);      //转换一个无符号长整型数为字符串,10进制
//    if(rv[1]==R_H_PER)             //470k电阻
//    {
//      ra = strlen(chrVAL);         //ra字符串长度,必须显示逗号
//      for (rb=0;rb<ra;rb++)
//      {
//        lcd_data(chrVAL[rb]);
//        if(rb==(ra-2)) lcd_data('.');  //逗号
//      }
//      lcd_data ('k');              //如果使用470k 电阻,则显示单位为千欧
//    }
//    else
//    {
//      lcd_string(chrVAL);
//    }
//    lcd_data(LCD_CHAR_OMEGA);      //显示欧米茄符号代表欧姆
    goto end;
  }
  else
  if(PartFound == PART_CAPACITOR)  //电容
  {
//    lcd_eep_string(Capacitor);     //显示Capacitor
        OLED_ShowChinese(0,0,0,16);//电
        OLED_ShowChinese(16,0,2,16);//容
        OLED_ShowString(40,0,"Capacitor",16);
//    lcd_data(ca + 49);             //显示引脚序号
        OLED_ShowChar(0,2,(ca + 49),16);
//    lcd_data('-');
        OLED_ShowChar(16,2,('-'),16);
//    lcd_data(cb + 49);
        OLED_ShowChar(32,2,(cb + 49),16);
//    Line2();
    tmpVAL2 = 'n';
//    if(cv > 99999)                 //到达1uF则改为微法显示:u。
//    {
//      cv /= 1000;
//      tmpVAL2 = LCD_CHAR_U;
//    }
                OLED_ShowNum(0,4,cv,9, 16);
                OLED_ShowString(108,4,"pF",16);
                OLED_ShowNum(0,6,cv/1000,6, 16);
                OLED_ShowString(48,6,"nF",16);
                OLED_ShowNum(64,6,cv/1000000,4, 16);
                OLED_ShowString(108,6,"uF",16);
//    ultoa(cv, chrVAL, 10);
//    tmpVAL = strlen(chrVAL);
//    lcd_show_format_cap(chrVAL, tmpVAL, tmpVAL);
//    lcd_data(tmpVAL2); //显示: n或u
//    lcd_data('F');

    goto end;
  }

  if(NumOfDiodes == 0)             //未找到二极管
  {
                OLED_ShowChinese(0,2,9,16);//
                OLED_ShowChinese(16,2,10,16);//
                OLED_ShowChinese(32,2,11,16);//
                OLED_ShowChinese(48,2,12,16);//
                OLED_ShowChinese(64,2,13,16);//
                OLED_ShowChinese(80,2,14,16);//
                OLED_ShowChinese(96,2,14,16);//
                OLED_ShowChinese(112,2,14,16);//
                OLED_ShowChinese(48,4,8,16);//
                OLED_ShowChinese(32,4,6,16);//
                OLED_ShowChinese(16,4,15,16);//
  }
  else
  {
                OLED_ShowChinese(0,2,9,16);//
                OLED_ShowChinese(16,2,10,16);//
                OLED_ShowChinese(32,2,11,16);//
                OLED_ShowChinese(48,2,12,16);//
                OLED_ShowChinese(64,2,13,16);//
                OLED_ShowChinese(80,2,14,16);//
                OLED_ShowChinese(96,2,14,16);//
                OLED_ShowChinese(112,2,14,16);//
        OLED_ShowChar(0,6,NumOfDiodes + 48,16);
//    lcd_data(LCD_CHAR_DIODE);      //二极管符号
        OLED_ShowChinese(16,6,8,16);//二极管符号

  }

  end:

  while(1) //无限循环(本程序自动关机功能已省略)
  {
    if(RST_PIN==0)//PD7按钮按下为低电平,跳回到起点并进行新的测试
    {
      goto start;
    }
  }
  return 0;
}

void CheckPins(uint8_t HighPin, uint8_t LowPin, uint8_t TriPin)  //调用方式:CheckPins(TP1, TP2, TP3);(共6个组合)PC口
{
  //用于测试具有指定引脚分配的元件属性
  //HighPin:最初设置为高电平的引脚:连接到 Vcc
  //LowPin: 最初设置为低电平的引脚: 通过 R_L 连接到 GND
  //TriPin: 最初设置为开路的引脚  : 高阻状态(三态脚)
  //在测试的过程中,TriPin会进行循环高低电平切换。

  //注:以下是否重复定义了变量???
  uint16_t ADCv[6];
  uint8_t  tmpVAL, tmpVAL2;
  u8 i,j;
//  wdt_reset();

  //LowPin通过 R_L 连接到 GND         1<<8 把1向左移8位
  tmpVAL  = (LowPin*2);
  R_DDR   = (1<<tmpVAL);
//  P2M1 = ~P2M0;
  P2M1=~P2M0;
//  OLED_ShowNum(0,6,P2M0,4, 16);

  R_PORT  = 0;
//                  while(!RX1_Cnt);  //等待输入
//             Print(0xcc);
//             RX1_Cnt=0;      //复位
  ADC_DDR = (1<<HighPin);
  P1M1 = ~P1M0;
  ADC_PORT= (1<<HighPin);  //HighPin连接在 Vcc
  _delay_ms(5);

  //对于某些 MOSFET,栅极(TriPin)必须先放电
  //N通道:
  DischargePin(TriPin,0);
  //测量LowPin上的电压,元件是否在测试座上锁定?
  ADCv[0] = ReadADC(LowPin);
//  OLED_ShowNum(60,6,ADCv[0],4, 16);
//          while(!RX1_Cnt);  //等待输入
//             Print(0xdd);
//             RX1_Cnt=0;      //复位
  if(ADCv[0] < 20) goto next;
  //否则:为 P 通道放电(栅极接正)
  DischargePin(TriPin,1);
  //再测量LowPin上的电压
  ADCv[0] = ReadADC(LowPin);

  next:
  if(ADCv[0] < 20)                 //如果元件在HighPin和LowPin 之间没有连续性
  {
    tmpVAL2   = (TriPin*2);
    R_DDR    |= (1<<tmpVAL2);      //三态引脚通过 R_L 接地,以测试 pnp
    P2M1 = ~P2M0;
        _delay_ms(2);
    ADCv[0]   = ReadADC(LowPin);   //测量电压

    if(ADCv[0] > 700)
    {
      //元件传导 => pnp 三极管或类似的。
      //测量两个方向的增益

          R_DDR   = (1<<tmpVAL);       //三态引脚(基极)高阻抗
      P2M1 = ~P2M0;
          tmpVAL2++;
      R_DDR  |= (1<<tmpVAL2);      //三态引脚(基极)通过 R_H 接地
      P2M1 = ~P2M0;
          _delay_ms(10);
      ADCv[0] = ReadADC(LowPin);   //测量LowPin(假定为集电极)的电压。
      ADCv[2] = ReadADC(TriPin);   //测量三态引脚(基极)电压
      R_DDR   = (1<<tmpVAL);       //三态引脚(基极)高阻抗
          P2M1 = ~P2M0;
      //三态引脚(基极)高阻抗
      //检查测试是否已经运行过
      if((PartFound == PART_TRANSISTOR) || (PartFound == PART_FET)) PartReady = 1; //将PartReady置1(第2轮)

      ADCval[PartReady] = ADCv[0];         //登记到n轮的结果
      ADCuBE[PartReady] = ADCv[2];

      if(ADCv[2] > 200)
      {
        if(PartFound != PART_THYRISTOR)    //若非双向可控硅
        {
          PartFound = PART_TRANSISTOR;
          PartMode  = PART_MODE_PNP;       //则为PNP 三极管(基极被“拉高”)
        }
      }
      else
      {
        if(PartFound != PART_THYRISTOR)    //若非双向可控硅
        {
          PartFound = PART_FET;
          PartMode  = PART_MODE_P_E_MOS;   //则为P沟道 MOSFET(基极/栅极未“上拉”)
        }
      }

      if(PartFound != PART_THYRISTOR)      //若非双向可控硅
      {
        b = TriPin;
        c = LowPin;
        e = HighPin;
      }
    }

    //三态脚TriPin(假定为基数)到正极,以测试 npn
    ADC_PORT = 0;                          //LowPin到地
    tmpVAL   = (TriPin*2);
    tmpVAL2  = (HighPin*2);
    R_DDR    = (1<<tmpVAL) | (1<<tmpVAL2); //HighPin和三态引脚输出
    P2M1 = ~P2M0;
        R_PORT   = (1<<tmpVAL) | (1<<tmpVAL2); //HighPin和三态引脚通过 R_L 到 Vcc
    ADC_DDR  = (1<<LowPin);                //LowPin输出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太强大了!请问OLED是什么型号?

楼主:
12864屏0.96寸OLED显示屏,4针,IIC。

网友B:
感谢楼主 这个可以搞一下

网友C:
厉害哟,值得量产。

网友D:
非常强好!强烈支持LZ! 100个赞!!! 58

网友E:
非常好强! 这个可以搞一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864屏0.96寸OLED显示屏,4针,IIC。

芯片型号 如 sd1330 这样.谢谢

网友F:
挺强,可以做一做。

楼主:
12864屏0.96寸OLED显示屏,4针,IIC。 sd1306,某宝搜,一大堆

网友G:
实力派!!太强大

网友H:
STC8H1K16要另外买,其他型号手上有

网友I: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STC-ISP烧录时,时钟源选择内部,频率为8MHz,设置其他频率烧录后,屏幕只会在启动的时候显示闪烁一下就会一直黑屏,需要设置为8MHz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H:
无Makefile文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I: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STC-ISP烧录时,时钟源选择内部,频率为8MHz,设置其他频率烧录后,屏幕只会在启动的时候 ...

根据程序附上原理图 ,经测试,很难测准确。

网友A:
楼主发上来的与楼主的图有区别  有个警告的,可能有两个板本

楼主:
我用的是11.0592M,没问题的,不能上8M,以前我遇到过,是个别OLED体质问题。构思了很久,充分利用STC的管脚功能,才把电路结构做到这么简单,难道都没发现,我只用了3根线

网友J:
楼主您好 板子和程序引脚不对应啊。你得OLED焊的不对应 再就是按键程序是P0.1

网友A:
楼主大神,移植成功.给我们上上课说说原理

网友B:
楼主大神 手头没有STC8H单片机,目前这个情况又发不了货,可以用STC8A8K64S4A12吗?

网友K:
这个非常强大呀! 可以开模搞一套件啦!!

网友L:
多谢开源分享, 能在加个电感测量吗

网友G:
大神 帮把这个晶体管测量仪器,移植到 STC-屠龙刀-STC32G12K128核心功能实验板,

网友G:
大神辛苦了,帮用  屠龙刀三-STC32G12K128核心功能实验板去改 或 开天斧三-STC8H8K64U核心功能实验板去改 !   STC将提供赞助

网友M:
感谢大神开源分享, 可以加个电感测量吗?

楼主:
电路图的按键画跳位了,不过实物照片是对的

网友F:
可以试试这个项目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的按键画跳位了,不过实物照片是对的

我换用STC8H8K64U,发现测不测都一样,都是显示毛瑟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864屏0.96寸OLED显示屏,4针,IIC。 sd1306,某宝搜,一大堆

谢谢楼主大伽

网友O:
这个简单是简单,但是准不准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I:
根据程序附上原理图,经测试,很难测准确。

测 三极管、MosFet 之类的准确性,没多大意义。。。重要的  LCR测试功能就太强大了,

众所周知,小容量(体积)的C、L都是没有标签的,一旦拆封贴上,很难分析参数,有这个小玩意真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测 三极管、MosFet 之类的准确性,没多大意义。。。重要的  LCR测试功能就太强大了,

众所周知 ...

网上有开源的电桥镊子

网友Q:
正好在找这方面资料 ,谢谢分享了

网友B:
也准备学一个

网友R:
感谢开源,福利大家。

网友S:
感谢开源,福利大家

网友T:
这是利用p2口的pwm功能吗

网友R: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供电是用3.3V吗?

网友R:
这样单锂电经过LDO到3.3V供单片机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U:
楼主如果弄个7567或7565之类驱动的12864屏,成本能更低点,做到白菜价

楼主:
STC用3.3v没问题,大概理解了一下这个电路和程序,测量与电压基本没关系,用3.3也行。不过测试时用5V,比3.3V要好一点。

网友R:
引用 楼主:
STC用3.3v没问题,大概理解了一下这个电路和程序,测量与电压基本没关系,用3.3也行。不过测试时用5V,比3. ...

谢谢楼主回复,那就不用升压了,免得干扰。我也看了一下它用的内部带隙基准1.19V,应该是问题不大,拿不太准,所以问问大神。

网友B:
这是什么问题呢?一直只显示这样。

楼主:
这是什么问题呢?一直只显示这样。

按照图接线很简单,三根线,一根跳线,附件里面有HEX文件,直接下载一下,看看可以不

网友V:
请问楼主怎么校准电容改程序里面参数,仿了一个,我用的是470k680欧,到程序把你对应电阻那一行引用了,把510K那一行注释掉,但是测电容完全不准,测电阻到是很准,220uf测到几千uf了

楼主:
程序开头有电容测量的系数,可以调整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程序开头有电容测量的系数,可以调整的。

改到STC8H8K64U是不是很麻烦?我改不了

楼主:
很简单的
//电容器的电容计算系数:取决于 AVR 的制造公差,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总测量范围约为 0.2nF 至 1000uF。
//#define Hr_LowCAPACITY_FACTOR  94               //使用 470k 高电阻测量(小电容)系数
#define Hr_LowCAPACITY_FACTOR  21
//#define Lr_HighCAPACITY_FACTOR 283              //使用 680  低电阻测量(高电容)系数
#define Lr_HighCAPACITY_FACTOR 18

网友W:
建议改一下测电容的显示程序,  只显示 pF nF 或 uF 感觉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W:
建议改一下测电容的显示程序,  只显示 pF nF 或 uF 感觉好点.

这有同感

网友B(2022-10-24):
楼主 请问测试按键脚pcb画在了P0.0口,能有办法解决吗?在主程序里面改到P0.0就闪屏..

网友B:
为啥除二极管和mos管之外都是显示成电容呢?

楼主:
改到P0.0后闪,估计是管脚上拉电阻没有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到P0.0后闪,估计是管脚上拉电阻没有设置

怎么不能测量电阻了呢

网友X:
求教,我MCU用的STC8H3k64S2,固件就是作者原版的,测量结束就显示这个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X:
求教,我MCU用的STC8H3k64S2,固件就是作者原版的,测量结束就显示这个界面,

未识别的器件吧,我测试只能测量二极管和mos管,而且mos管管脚还是随机确定的,其它都显示电容,而且容量离谱,咱也不会搞固件,只能暂时放弃,还是用M644那个。不过这个确实简单便宜。

网友Y: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关注数字电源,看帖回帖赚金子。

网友Z(2022-12-02):
太强大了,也想做一个

网友Z:
这个可以做一个,楼主强大!

网友AA:
也想做一个

网友AB:
非常感谢共享

网友AC:
引用 网友X:
求教,我MCU用的STC8H3k64S2,固件就是作者原版的,测量结束就显示这个界面,

还会提问了

网友AD(2023-01-03):
用更少脚数的貌似也可以?

网友AE:
非常感谢共享!!!

网友AF:
谢谢楼主,真实有效,要是加一个电感检测会更强大啦

网友AG(2023-02-26):
请教,STC8H1K16怎样烧录程序,我用与烧STC12C5A60S2一样,但不成功?

网友AG:
请教:烧录STC8H1K16与STC12C5A60S2一样吗?我怎么没成功。

网友AH:
看起来,这个好玩

网友AG:
引用 网友AG:
请教,STC8H1K16怎样烧录程序,我用与烧STC12C5A60S2一样,但不成功?

已烧录成功。

网友AG:
引用 网友AG:
请教:烧录STC8H1K16与STC12C5A60S2一样吗?我怎么没成功。

已烧录成功。

网友AF:
建议电阻用680欧和470K的,三个阻值尽可能一样。还有判断电容时不要添加电阻(下图)

网友AG:
引用 网友AG:
请教:烧录STC8H1K16与STC12C5A60S2一样吗?我怎么没成功。

改造下载线后已成功。

网友AF(2023-05-31):
这个设备立了大功。两天没有修好的自激电源,原来是hFE=1!!

网友AI:
神器啊!发现晚了!

网友AJ(2023-10-20):
有没有可以测试51单片机其串口、SPI接口、EEPROM进行周期性测试(1分钟1次),并采集记录51单片机开发板的电压和电流(可扩展温度、湿度采集),存储在此款测试仪上,要求测试仪至少可以存储1周的测试数据(有时间戳,年月日时分),测试仪具备上电自检功能(主要判断自身是否正常工作,如测试存储模块是否正常等)。

网友AJ:
这个可以测51单片机的串口、SPI连接口之类的嘛?

网友AK:
支持国产芯片,谢谢楼主。

网友AL(2024-03-18):
引用 网友R:
这样单锂电经过LDO到3.3V供单片机能正常工作吗?

哥,你的PCB画的太好看了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L:
引用 网友AF:
建议电阻用680欧和470K的,三个阻值尽可能一样。还有判断电容时不要添加电阻(下图)

为什么

网友AM:
这个用来对照原程序看省事很多。
简化版的问题是把测电容内阻和测电感的部分都去掉了,
感觉可以再简化下,只留下两个脚测电容和电阻,
但要加一个预先测电容两端电压的功能,会比原版实用。

网友AM:
引用 网友AM:
这个用来对照原程序看省事很多。
简化版的问题是把测电容内阻和测电感的部分都去掉了,
感觉可以再简化下 ...

做了一个试了试。

一开始没给3.3v降压芯片接滤波电容,连电脑USB供电时会出现每次测量结果无法重复的现象:测1k欧电阻有时显示为40uf电容,有时显示为二极管,有时找不到器件。
换充电宝供电后测电阻电容均可重复。接了0.1uf和10uf滤波电容后用电脑USB供电也没问题了。
不知道和其他回帖的类似现象是否同一原因造成。

用了680欧和470k欧的贴片电阻,在程序里相应改了R_L_VAL和R_H_VAL值,测电阻误差很小(和数字万用表相对照)。把Hr_LowCAPACITY_FACTOR 和Lr_HighCAPACITY_FACTOR均改为4后测电容误差减小到可接受(20pF测得30pF,10uF测得10.5uF,680uF测得740uF)。

没测其他器件,这样用来做备用表也够了。

网友AM:
引用 网友AM:
做了一个试了试。

一开始没给3.3v降压芯片接滤波电容,连电脑USB供电时会出现每次测量结果无法重复的 ...

试图加上测电容内阻ESR和测电感的部分,
发现这里的程序可能是从ttester 0.99版或更早版本改写而来,
1.00版有了测电感的子函数,1.01版有了测ESR的子函数,1.07版有了测电容高频损耗的子函数
1.10版一下子多了蛮多其他子函数。。。
市面上的T4表似乎是1.07版或之后的。
参照1.07版把测电感和测电容内阻的部分加上去似乎也不会把固件变大多少,
可能STC8h1k16还够用。

网友AN(2024-05-02):
引用 网友AM:
做了一个试了试。

一开始没给3.3v降压芯片接滤波电容,连电脑USB供电时会出现每次测量结果无法重复的 ...

我也下载了一个仿制成功,但不知咋回事我想把里面的电阻换为680欧和470K,焊接完成后打开程序想修改一下程序重新编译,却发现编译不过去,弹出下面这个截图画面,用原程序试编译也是一直发现Hex文件一直是下载下来的那个没有任何变化,不知道你的事咋样搞定的,能帮我看一下吗?我用的是STC8H1K16,和楼主一样也是采用在转接板上搞的,目前用的是510欧,没有510K电阻用了2只1M的并联的,测试三极管二极管可控硅都可以显示管脚和类型,测电解电容数值比实际值大一倍左右,电阻没有测试过。

网友K(2025-09-22):
代码中去掉了电容内阻与电感内阻,还是比较有用的参数的。

网友K(2025-10-23):
这个版本电容测量误差有点大,如何减少误差呀?

网友AO:
  复刻了一个,测量效果还可以...........

网友AO:
引用 网友K:
这个版本电容测量误差有点大,如何减少误差呀?

我用470Ω 470k ,电容系数都改成6 , 误差小了很多

网友AO:
移植到到8h8k64u-32 也能用, 楼主有没测esr的代码

网友AP:
引用 网友AM:
试图加上测电容内阻ESR和测电感的部分,
发现这里的程序可能是从ttester 0.99版或更早版本改写而来,
1 ...

求一份1.07或者更新的代码源码,想看下他是怎么实现的ESR

网友AQ(2025-12-04):
数码之家应该是有源码。

网友:
求一份1.07或者更新的代码源码,想看下他是怎么实现的ESR

ardutester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