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串口程序,用Printf打印出来的数据和接收的不一样?

楼主(2022-09-14):
正点原子的程序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_RX_STA=0;
                        for( i=0;i<len;i++ )//************************************************
                        {
                         printf("%d",USART_RX_BUF[i] );
                        }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

//************************************************

这个是我加的程序,发现用Printf打印出来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不一样了,比如发个123,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发给上位机的确实是123,但是Printf给上位机的确是123495051,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3-06-20):
printf("%d",USART_RX_BUF[i] );

改为

printf("%d",(unsigned int)USART_RX_BUF[i] );

网友B:
你这个程序,纯属你自己的想象。人家发送信息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送,发送完了,你拿来引用,这会是一个数据?,

网友C(2022-09-14):
猜:多半是ASCII码与数字之间混淆的原因。

网友D: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每次发送一个字节(8位),也就是发送USART_RX_BUF[t]的内容。

printf("%d",USART_RX_BUF[i] );每次发送4个字节构成的整数。
举个栗子:
USART_RX_BUF[]={'1','2','3','4','5','6'}
等效于
USART_RX_BUF[]={0x31,0x32,0x33,0x34,0x35,0x36}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发送3次,发送的分别是'1'、'2'、'3'三个字符。
printf("%d",USART_RX_BUF[i] )发送三次,每次发送0x34333231(也就是十进制875770417)、0x35343332、0x36353433三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