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单层板一面黄色一面绿色?PCB板材和绿油耐压各是多少?

楼主(2022-09-14):
看很多电源板用单层板,一面黄色一面绿色。为什么我画的单层板,做出来两面都是绿色?是不是不走线的一层,不要盖绿油。
PCB板材和绿油耐压各是多少。

网友A:
单面板的话,按成本考虑,不走线的那层确实是应该不盖绿油。但这个,一般要你出图的时候就要备注。否则板厂容易误会。都是成本问题。PCB板材和绿油耐压,这个不好说。不同厂家会有差异。你可以去官网下载规格文件或者咨询PCB板厂要对应的。

网友B:
这是制板工艺决定的。你可以将你的需求告知制板厂,要厂时按你的需求做。

网友C:
你看到的一面黄一面绿的板,通常是纸板(94HB/94V0/FR-1/FR-2)或者半玻纤(CE-1/CE-3)材质的,画板时 只有单面有铜箔,提交给板厂是选择纸板/半玻纤的板材 或者说明/注明。 你做出来的双面有绿油 可能是你提交文件时选择的是FR4的玻纤材质。不同材质成本不同,各参数指标不同,详情见pcb厂家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