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串口扩展芯片WK2124驱动程序范例

楼主(2022-09-14):
#ifndef __wk2xxx_H
#define __wk2xxx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isc.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定义函数

#define TPT_UART3_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
#define TPT_UART3_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DISABLE);

#define         WK2XXX_GENA     0X00
#define         WK2XXX_GRST     0X01
#define                WK2XXX_GMUT     0X02
#define         WK2XXX_GIER     0X10
#define         WK2XXX_GIFR     0X11
#define         WK2XXX_GPDIR    0X21
#define         WK2XXX_GPDAT    0X31
#define         WK2XXX_GPORT    1//        /wkxxxx  Global rigister of PORT
//wkxxxx  slave uarts  rigister address defines

#define         WK2XXX_SPAGE    0X03
//PAGE0
#define         WK2XXX_SCR      0X04
#define         WK2XXX_LCR      0X05
#define         WK2XXX_FCR      0X06
#define         WK2XXX_SIER     0X07
#define         WK2XXX_SIFR     0X08
#define         WK2XXX_TFCNT    0X09
#define         WK2XXX_RFCNT    0X0A
#define         WK2XXX_FSR      0X0B
#define         WK2XXX_LSR      0X0C
#define         WK2XXX_FDAT     0X0D
#define         WK2XXX_FWCR     0X0E
#define         WK2XXX_RS485    0X0F
//PAGE1
#define         WK2XXX_BAUD1    0X04
#define         WK2XXX_BAUD0    0X05
#define         WK2XXX_PRES     0X06
#define         WK2XXX_RFTL     0X07
#define         WK2XXX_TFTL     0X08
#define         WK2XXX_FWTH     0X09
#define         WK2XXX_FWTL     0X0A
#define         WK2XXX_XON1     0X0B
#define         WK2XXX_XOFF1    0X0C
#define         WK2XXX_SADR     0X0D
#define         WK2XXX_SAEN     0X0E
#define         WK2XXX_RTSDLY   0X0F

//WK串口扩展芯片的寄存器的位定义
//wkxxx register bit defines
// GENA
#define         WK2XXX_UT4EN        0x08
#define         WK2XXX_UT3EN        0x04
#define         WK2XXX_UT2EN        0x02
#define         WK2XXX_UT1EN        0x01
//GRST
#define         WK2XXX_UT4SLEEP        0x80
#define         WK2XXX_UT3SLEEP        0x40
#define         WK2XXX_UT2SLEEP        0x20
#define         WK2XXX_UT1SLEEP        0x10
#define         WK2XXX_UT4RST        0x08
#define         WK2XXX_UT3RST        0x04
#define         WK2XXX_UT2RST        0x02
#define         WK2XXX_UT1RST        0x01
//GIER
#define         WK2XXX_UT4IE        0x08
#define         WK2XXX_UT3IE        0x04
#define         WK2XXX_UT2IE        0x02
#define         WK2XXX_UT1IE        0x01
//GIFR
#define         WK2XXX_UT4INT        0x08
#define         WK2XXX_UT3INT        0x04
#define         WK2XXX_UT2INT        0x02
#define         WK2XXX_UT1INT        0x01
//SPAGE
#define         WK2XXX_SPAGE0          0x00
#define         WK2XXX_SPAGE1   0x01
//SCR
#define         WK2XXX_SLEEPEN        0x04
#define         WK2XXX_TXEN     0x02
#define         WK2XXX_RXEN     0x01
//LCR
#define         WK2XXX_BREAK          0x20
#define         WK2XXX_IREN     0x10
#define         WK2XXX_PAEN     0x08
#define         WK2XXX_PAM1     0x04
#define         WK2XXX_PAM0     0x02
#define         WK2XXX_STPL     0x01
//FCR
//SIER
#define         WK2XXX_FERR_IEN      0x80
#define         WK2XXX_CTS_IEN       0x40
#define         WK2XXX_RTS_IEN       0x20
#define         WK2XXX_XOFF_IEN      0x10
#define         WK2XXX_TFEMPTY_IEN   0x08
#define         WK2XXX_TFTRIG_IEN    0x04
#define         WK2XXX_RXOUT_IEN     0x02
#define         WK2XXX_RFTRIG_IEN    0x01
//SIFR
#define         WK2XXX_FERR_INT      0x80
#define         WK2XXX_CTS_INT       0x40
#define         WK2XXX_RTS_INT       0x20
#define         WK2XXX_XOFF_INT      0x10
#define         WK2XXX_TFEMPTY_INT   0x08
#define         WK2XXX_TFTRIG_INT    0x04
#define         WK2XXX_RXOVT_INT     0x02
#define         WK2XXX_RFTRIG_INT    0x01

//TFCNT
//RFCNT
//FSR
#define         WK2XXX_RFOE     0x80
#define         WK2XXX_RFBI     0x40
#define         WK2XXX_RFFE     0x20
#define         WK2XXX_RFPE     0x10
#define         WK2XXX_RDAT     0x08
#define         WK2XXX_TDAT     0x04
#define         WK2XXX_TFULL    0x02
#define         WK2XXX_TBUSY    0x01
//LSR
#define         WK2XXX_OE       0x08
#define         WK2XXX_BI       0x04
#define         WK2XXX_FE       0x02
#define         WK2XXX_PE       0x01
//FWCR
//RS485

/////函数部分
void WK_RstInit(void);
void WkWriteGReg(unsigned char greg,unsigned char dat);
u8 WkReadGReg(unsigned char greg);
void WkWriteSReg(u8 port,u8 sreg,u8 dat);
u8 WkReadSReg(u8 port,u8 sreg);
void WkWriteSFifo(u8 port,u8 *dat,u8 num);
void WkReadSFifo(u8 port,u8 *rec,u8 num);
void Wk_BaudAdaptive(void);
void Wk_Init(u8 port);
void Wk_DeInit(u8 port);
uint8_t Wk_SetBaud(u8 port,uint32_t baudrate);
int wk_TxLen(u8 port);
void wk_TxChars(u8 port,int len,u8 *sendbuf);
int wk_RxChars(u8 port,u8 *recbuf);
#endif
/////////////////
#include "wk2x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Wk2114WriteReg***********************************/
//函数功能:写寄存器函数(前提是该寄存器可写,某些寄存器如果你写1,可能会自动置1,具体见数据手册)
//参数:port:为子串口的数(C0C1)
//      reg:为寄存器的地址(A3A2A1A0)
//      dat:为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注意:在子串口被打通的情况下,向FDAT写入的数据会通过TX引脚输出
//*************************************************************************/
void Wk2114WriteReg(unsigned char port,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dat)
{
         uart_sendByte(((port-1)<<4)+reg);        //写指令,对于指令的构成见数据手册
         uart_sendByte(dat);//写数据
}

/*************************************Wk2114ReadReg************************************/
//函数功能:读寄存器函数
//参数:port:为子串口的数(C0C1)
//      reg:为寄存器的地址(A3A2A1A0)
//      rec_data:为读取到的寄存器值
//注意:在子串口被打通的情况下,读FDAT,实际上就是读取uart的rx接收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Wk2114ReadReg(unsigned char port,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rec_data;
    uart_sendByte(0x40+((port-1)<<4)+reg); //写指令,对于指令的构成见数据手册
          rec_data=uart_recByte();         //接收返回的寄存器值
          return rec_data;
}

/**************************************Wk2114writeFIFO***********************************/
//函数功能:写FIFO函数(该函数写入的数据会通过uart的TX发送出去)
//参数:port:为子串口的数(C0C1)
//      *dat:为写入数据指针
//      num:为写入数据的个数,不超过16个字节(N3N2N1N0)
/*************************************************************************/
//void Wk2114writeFIFO(unsigned char port,unsigned char *send_da,unsigned char num)
//{
//         unsigned char i;
//         uart_sendByte(0x80+((port-1)<<4)+(num-1)); //写指令,对于指令构成见数据手册
//         for(i=0;i<num;i++)
//         {
//           uart_sendByte( *(send_da+i));//写数据
//         }
//}

/***************************************Wk2114readFIFO**********************************/
//函数功能:读FIFO函数(该函数读取的数据是FIFO缓存中的数据,实际上是uart的rx接收的数据)
//参数:port:为子串口的数(C0C1)
//      *dat:为读到数据指针
//      num:为读出数据的个数,不超过16个字节(N3N2N1N0)
/*************************************************************************/
//unsigned char *Wk2114readFIFO(unsigned char port,unsigned char num)
//{
//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dat[256];
//                uart_sendByte(0xc0+((port-1)<<4)+(num-1));
//                for(n=0;n<num;n++)
//                {
//                                dat[n]=uart_recByte();
//                }
//                return dat;
//}

/******************************Wk2114Init*******************************************/
//函数功能:本函数主要会初始化一些芯片基本寄存器;
/*********************************************************************************/
void Wk2114Init(unsigned char port)
{
    unsigned char gena,grst,gier,sier,scr;
        //使能子串口时钟
    gena=Wk2114Read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
        switch (port)
    {
          case 1://使能子串口1的时钟
              gena|=WK2XXX_UT1EN;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2://使能子串口2的时钟
              gena|=WK2XXX_UT2EN;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3://使能子串口3的时钟
              gena|=WK2XXX_UT3EN;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4://使能子串口4的时钟
              gena|=WK2XXX_UT4EN;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
        //软件复位子串口
        grst=Wk2114Read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
        switch (port)
    {
          case 1://软件复位子串口1
              grst|=WK2XXX_UT1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2://软件复位子串口2
              grst|=WK2XXX_UT2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3://软件复位子串口3
              grst|=WK2XXX_UT3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4://软件复位子串口4
             grst|=WK2XXX_UT4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
  //使能子串口中断,包括子串口总中断和子串口内部的接收中断,和设置中断触点
        gier=Wk2114Read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
        switch (port)
    {
          case 1://软件复位子串口1
              gier|=WK2XXX_UT1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gier);
              break;
                  case 2://软件复位子串口2
              gier|=WK2XXX_UT2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gier);
              break;
                   case 3://软件复位子串口3
              gier|=WK2XXX_UT3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gier);
              break;
                   case 4://软件复位子串口4
              gier|=WK2XXX_UT4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gier);
              break;
         }
         //使能子串口接收触点中断和超时中断
         sier=Wk2114ReadReg(port,WK2XXX_SIER);
         sier |= WK2XXX_RFTRIG_IEN|WK2XXX_RXOUT_IEN;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SIER,sier);
         // 初始化FIFO和设置固定中断触点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FCR,0XFF);
         //设置任意中断触点,如果下面的设置有效,那么上面FCR寄存器中断的固定中断触点将失效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SPAGE,1);//切换到page1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RFTL,0X40);//设置接收触点为64个字节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TFTL,0X10);//设置发送触点为16个字节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SPAGE,0);//切换到page0
         //使能子串口的发送和接收使能
         scr=Wk2114ReadReg(port,WK2XXX_SCR);
         scr|=WK2XXX_TXEN|WK2XXX_RXEN;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SCR,scr);
}
/******************************Wk2114Close*******************************************/
//函数功能:本函数会关闭当前子串口,和复位初始值;
/*********************************************************************************/

void Wk2114Close(unsigned char port)
{
    unsigned char gena,grst;
        //复位子串口
        grst=Wk2114Read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
        switch (port)
    {
          case 1://软件复位子串口1
              grst&=~WK2XXX_UT1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2://软件复位子串口2
              grst&=~WK2XXX_UT2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3://软件复位子串口3
              grst&=~WK2XXX_UT3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4://软件复位子串口4
              grst&=~WK2XXX_UT4RST;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
        //关闭子串口时钟
    gena=Wk2114Read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
        switch (port)
    {
          case 1://使能子串口1的时钟
              gena&=~WK2XXX_UT1EN;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2://使能子串口2的时钟
              gena&=~WK2XXX_UT2EN;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3://使能子串口3的时钟
              gena&=~WK2XXX_UT3EN;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4://使能子串口4的时钟
              gena&=~WK2XXX_UT4EN;
                      Wk2114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
}
/**************************Wk2114SetBaud*******************************************************/
//函数功能:设置子串口波特率函数、此函数中波特率的匹配值是根据11.0592Mhz下的外部晶振计算的
// port:子串口号
// baud:波特率大小.波特率表示方式,
//
/**************************Wk2114SetBaud*******************************************************/
void Wk2114SetBaud(unsigned char port,int baud)
{
        unsigned char baud1,baud0,pres,scr;
        //如下波特率相应的寄存器值,是在外部时钟为11.0592的情况下计算所得,如果使用其他晶振,需要重新计算
        switch (baud)
        {
        case 600:
                        baud1=0x4;
                        baud0=0x7f;
                        pres=0;
            break;
        case 1200:
                        baud1=0x2;
                        baud0=0x3F;
                        pres=0;
                        break;
        case 2400:
                        baud1=0x1;
                        baud0=0x1f;
                        pres=0;
                        break;
        case 4800:
                        baud1=0x00;
                        baud0=0x8f;
                        pres=0;
                        break;
        case 9600:
                        baud1=0x00;
                        baud0=0x47;
                        pres=0;
                        break;
        case 19200:
                        baud1=0x00;
                        baud0=0x23;
                        pres=0;
                        break;
        case 38400:
                        baud1=0x00;
                        baud0=0x11;
                        pres=0;
                        break;
        case 76800:
                        baud1=0x00;
                        baud0=0x08;
                        pres=0;
                        break;

        case 1800:
                        baud1=0x01;
                        baud0=0x7f;
                        pres=0;
                        break;
        case 3600:
                        baud1=0x00;
                        baud0=0xbf;
                        pres=0;
                        break;
        case 7200:
                        baud1=0x00;
                        baud0=0x5f;
                        pres=0;
                        break;
        case 14400:
                        baud1=0x00;
                        baud0=0x2f;
                        pres=0;
                        break;
        case 28800:
                        baud1=0x00;
                        baud0=0x17;
                        pres=0;
                        break;
        case 57600:
                        baud1=0x00;
                        baud0=0x0b;
                        pres=0;
            break;
        case 115200:
                        baud1=0x00;
                        baud0=0x05;
                        pres=0;
                        break;
        case 230400:
                        baud1=0x00;
                        baud0=0x02;
                        pres=0;
                        break;
        default:
                        baud1=0x00;
                        baud0=0x00;
                        pres=0;
    }
        //关掉子串口收发使能
        scr=Wk2114ReadReg(port,WK2XXX_SCR);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SCR,0);
        //设置波特率相关寄存器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SPAGE,1);//切换到page1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BAUD1,baud1);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BAUD0,baud0);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PRES,pres);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SPAGE,0);//切换到page0
        //使能子串口收发使能
        Wk2114WriteReg(port,WK2XXX_SCR,scr);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wk2xxx.h"
#include "wk2xxx_test.h"
#include "exti.h"
/*
UART2为打印接口:TX2:PA2; RX2:PA3
UART1为主uart接口:TX1:PA9;RX1:PA10
RSTN:PB8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u8 gifr,rxbuf[256];
         int rxlen;
  printf("IN EXTI1_IRQ!!!!\n");
        /*关闭LED灯*/
        LED1(LED_OFF);
        LED2(LED_OFF);
        LED3(LED_OFF);
        LED4(LED_OFF);

        if(EXTI_GetFlagStatus(EXTI_Line1)!=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清除LINE1上的中断标志位
                        gifr=WkReadGReg(WK2XXX_GIFR);/**/
                do{
                        if(gifr&WK2XXX_UT1INT)//判断子串口1是否有中断
                        { /*数据处理*/
                                                /*数据接收*/
                                                rxlen=wk_RxChars(1,rxbuf);//一次接收的数据不会超过256Byte
                                                /*数据发送*/
                                                //把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
                                                wk_TxChars(1,rxlen,rxbuf);

                        }

                        if(gifr&WK2XXX_UT2INT)//判断子串口2是否有中断
                        {
                                /*数据接收*/
                                                rxlen=wk_RxChars(2,rxbuf);//一次接收的数据不会超过256Byte
                                                /*数据发送*/
                                                //把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
                                                wk_TxChars(2,rxlen,rxbuf);

                          }
                        if(gifr&WK2XXX_UT3INT)//判断子串口3是否有中断
                        {
                                /*数据接收*/
                                                rxlen=wk_RxChars(3,rxbuf);//一次接收的数据不会超过256Byte
                                                /*数据发送*/
                                                //把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
                                                wk_TxChars(3,rxlen,rxbuf);
                                   // printf("port!!!!\n");
                        }
                        if(gifr&WK2XXX_UT4INT)//判断子串口4是否有中断
                        {
                                /*数据接收*/
                                                rxlen=wk_RxChars(4,rxbuf);//一次接收的数据不会超过256Byte
                                                /*数据发送*/
                                                //把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
                                   //wk_TxChars(4,rxlen,rxbuf);
                        }

                gifr=WkReadGReg(WK2XXX_GIFR);
                //printf("IN EXTI2_IRQ GIFR:0X%X !!!\n",gifr);
                }while(gifr&0x0f);
                printf("IN EXTI1_IRQ over! !!!\n");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at1;
        int n,len;
        unsigned char sendbuf[256];
        for(n=0;n<256;n++)
          sendbuf[n]=n;
        //配置stm32串口相关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art2_init(115200);
        WK_RstInit();
  printf("WK_UART_DEMO_V1.0.\n");
        dat1=0xff;
        Wk_BaudAdaptive();
        delay_ms(100);
        /*读写GNEA,测试主接口通信是否成功*/
        dat1=WkReadGReg(WK2XXX_GENA);
        printf("gena=0x%x.\n",dat1);
        ///////////////////////////////////////////////
        //初始化串口。
  Wk_Init(1);
        Wk_Init(2);
        Wk_Init(3);
        Wk_Init(4);
  //设置子串口波特率。
        Wk_SetBaud(1,115200);
        Wk_SetBaud(2,115200);
        Wk_SetBaud(3,115200);
        Wk_SetBaud(4,115200);
        EXTIX_Init();//初始化CPU外部中断
        while(1)
        {
                Exti_Disable();/*关闭外部中断响应*/
// /*中断屏蔽区,这样可以防止中断响应打乱spi的操作时序*/
// /*通常在中断函数外部操作读写寄存器的时候,最好关断中断响应,但是这个时间也不要过长,过长导致子串口溢出,从而导致数据丢失*/
// /*如果对于大数据需要发送,一次操作不要超过256,最好不要让程序阻塞在发送中*/
        len=wk_TxLen(4);/*判断子串口4能写入数据的个数*/
        wk_TxChars(4,len,sendbuf);/*写入len个数据进入发送fifo*/
        Exti_Enable();/*开启外部中断响应*/
  }
}

Keil代码下载与相关资料下载: WK2124 Re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