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没有使能脚,单片机如何控制?

楼主(2022-09-14):
LM317组成的恒压恒流电路,如何让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控制它工作,不需要额外加MOS管

网友A:
带使能的LDO太容易买到了。

网友B:
不可能实现

网友C:
按你的图单片机通过一个电阻接三极管基极,单片机IO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输出为LM317的最低输出1.25v,可以实现近似关断输出

网友D:
不加管子也可以,但有条件限制。
方法:在317的ADJ端分压电阻上做文章,用IO短路其中的部分电阻,达成调压的目的。
限制:
此法一个IO口只能输出两种电压(需要多种,另加IO口……)
IO口最好设置成OC输出。
被短路的分压电阻的电压值不能超过IO的耐压值(通常取CPU的电源电压)。
317电压源与CPU共地。
超出上述限制时,可借鉴本法,加以改进。

网友E:
你的电路中有负压吗?

网友F:
没戏,LM317不是为你而生的。

网友G(2023-03-13):
请问实现了吗?我也要做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