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电路变成恒流电路了,为什么三极管很烫烧毁?

楼主(2022-09-14):
过流保护,变成恒流电路了,为什么Q1很烫,一会就烧坏了,管子的耐压和电流都够,为什么会烧

网友A:
其实管子烧坏只与一个物理量有关:温度!,当晶体管的材料温度达到材料产生不可逆的变异时,就坏了!
耐压保证管子不被击穿的电压,这个电压既不保证管子不坏,也不保证管子就坏。
电流也是。
Q1在工作时,两端会有电压U,也流过电流I,IU就是Q1上消耗的功率,乘以时间T,就是能量,必然升温。
如果散热量与温升时平衡时,温度就稳定了。当这个温度Q1受不了时,就坏了。受得了就不坏。
解决的原则是:让温度不要升至Q1能承受的极限值。
解决的方案是:
1、让散热的温度与温升平衡于极限值以下。(散热措施)
2、降低Q1的两端电压U(降压法:降低输入电压、串入其它分压的东东、升高输出电压)
3、降低流过Q1的I(降流法:提高负载电阻,Q1上并联支路分流)
4、减少工作时间T(减时法:间隙工作,如做成开关电源)
总之就是在温度上做文章。降功率(U*I*T),加散热。
当然还可以,吹冷风,加空调……。一切降温措施。

网友B:
你要的保护是限流保护还是关断保护要说清楚。如果是关断保护,还缺点电路锁存保护状态。

网友C:
这个电路就是限流的吧

网友D:
Q3在达到饱和前会工作于放大状态,导致Q1不是完全工作于开关状态,一部分时间工作于变阻状态,内阻较大,发热大。 因此要保证Q1处于开关状态,R3 要减小避免Q3工作,R2太大了,应该减小。要做大准确限流还是要比较器和基准电路实现

网友E:
同意楼上 说的
你这个 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你的限流电路工作状态导致的
把这部分优化下 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3在达到饱和前会工作于放大状态,导致Q1不是完全工作于开关状态,一部分时间工作于变阻状态,内阻较大,发 ...

同意

网友F:
很正常啊,你这电路并没有锁定的作用,后面短路,Q1就要承受所有,电压X电流,功率是很大的

网友G:
是因为Q1的GS之间的电压差很小,虽是S>G  但是不足以完全导通。所以有很大的内阻,内阻大就意味着功散耗大,所以严重发烫。 通常的pmos导通条件是 S>G  2.5V  4.5V  10V,  Q1发热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H:
多用一个三极管即可,我发了一贴带图片的,但是没显示出来,这个论坛不知道怎么发图片。

网友I:
有可能是R3的取值不合理导致Q3处于高频振荡状态而过热损坏。没看清,误认为Q3发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用一个三极管即可,我发了一贴带图片的,但是没显示出来,这个论坛不知道怎么发图片。

多加一个三极管不能自锁,都试了

网友J:
是不是R3电阻太大了

网友K:
问题描述不够详细:例如没说明什么情况下烧的,管子的型号最后标出来,什么散热等。

网友K:
假设输出端短路,R3的电流急速递增,Q3导通拉高Q1栅极电位(但不会关断Q1!实际就是限流),结果是:约0.6A电流流过Q1,Q1压降约23V,Q1的热功率约=0.6A*23V=13.8W,散热不足即过热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Q3在达到饱和前会工作于放大状态,导致Q1不是完全工作于开关状态,一部分时间工作于变阻状态,内阻较大,发 ...

Q3的VEB没达到0.6V之前,Q3没达到最小导通电压,不会在放大区的,达到0.6V 。基极电流0.6V/1欧= 600毫安,Q3饱和导通,也不会在放大区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Q3的VEB没达到0.6V之前,Q3没达到最小导通电压,不会在放大区的,达到0.6V 。基极电流0.6V/1欧= 600毫安 ...

LS是位软攻城狮。Q3就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K:
细步分析:1,假设Q3饱和导通,那么,Q1栅极拉高接近24V,Q1关断,R3压降接近0,Q3关断;所以假设不成立。2

网友K:
2,因为输出电流增大,R3压降增大必将使Q1导通,所以不用假设Q1断开了。

网友L:
除非保护电路有自锁。否则,没有超过预定电流时保护电路并不工作,而电流过大过流保护在在进行限流电流,这样形成一个恒流电路。就象你图中Q3不可能进入饱和状态,Q1也不可能因Q3的导通而截止,Q3的导通使Q1的Vgs降低从而进入了线性放大区,维持一个平衡状态。

网友K:
另一个关键:Q1什么型号没标注,也许您把最大电流看成直流电流呢?对于软工程师来说,很容易犯这类马大哈错误滴

网友M:
Q3R3这是典型的线性电源限流电路,问题是在线性电源中Q1工作点处于线性区,发热量很大,有很好的散热措施,Q3动作了,Q1发热不会明显增加,这个电路是很好的。

但是楼主这个电路,Q1是个开关,工作点位于饱和区(有电流没电压)或者截止区(有电压没电流),正常工作时基本不发热,自然没有强大的散热措施,完全靠本身的封装来耗散。Q3动作后马上把Q1拉入线性区,既有电流也有电压,自然会烧毁。楼主缺乏最基本的计算能力,不%的抄袭别人的电路,自然会达到让人笑掉大牙的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D:
Q3在达到饱和前会工作于放大状态,导致Q1不是完全工作于开关状态,一部分时间工作于变阻状态,内阻较大,发 ...

看错了,误认为是Q3发热损坏!

网友N:
电路有问题吧,负载电流都加到了Q1上,不过R1

网友O:
如果 Q3 的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的电压小于 Q1 的源极和栅极电压的阈值电压,Q1 被关断以保护负载。 Q3 的 VCE 由其 VBE 控制,即 R3 上的电压降。 如果负载电流增加,R3 上的电压降增加,VCE 下降,直到 Q1 关断。 如果达到截止电流,但Q1没有关断,那么问题是R3的阻值太小。 如果 Q1 在正常负载电流下损坏,则 Q1 需要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