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单片机上可以显示多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所测得的数据吗,可以的话怎么实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9-14):
你在坛子里搜一下“25例”,其中的“应用实例10  多点温度采集系统”应该可供参考

网友B:
当然可以,将所有测量到的温度,送到显示器上的不同位置上显示就可以了。
如果显示器小就分时间显示,例如:
1=??;
下一秒2=??;
再下一秒3=??;
再下一秒4=??;
再……
怎么会有此问题?

网友C:
DS18B20中有一个64位光刻ROM,按说明书说法,开始8位(28H)是产品类型标号,接着的48位是该DS18B20自身的序列号,最后8位是前面56位的循环冗余校验码(CRC=X8+X5+X4+1)。光刻ROM的作用是使每一个DS18B20都各不相同,这样就可以实现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DS18B20的目的。
    读取ROM方法:先复位DS18B20,成功后执行读取ROM命令(33H),然后将这64位以8个字节的方式存入数组,最后用LCD或LED逐个字节显示出来。下面是读取ROM的主程序:
程序中用到的函数头文件下载:http://www.51hei.com/mcu/2082.html

在读取ROM实验中发现:仿真或实际电路实验第0字节均为28,这情有可原,因为这是DS的产品类型标号。但第5、6字节均为00,无论仿真或实际电路实验都是如此。如果真的这样,那第5、6字节就失去意义了,64位ROM其实就只有48位了。

看看这个 http://www.51hei.com/bbs/dpj-32440-1.html

网友D:
可以测量多路温度传感器的值

网友E:
首先,便是利用ds18b20的单总线匹配ROM,可以一根线读取很多传感器的数据。
如果嫌麻烦,也可以用模拟开关芯片,如74HC4051,8通道模拟多路选择器/多路分配器,带有3个数字选择端(S0至S2),1个低有效使能端(E),8个独立输入/输出端(Y0至Y7)和1个公共输入/输出端。仿真如图

可以看一些我的这篇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213262-1.html

网友F:
每个18B20都有一个内部ID,读温度时可根据地址匹配读取对应的温度值.

网友G:
http://www.51hei.com/bbs/dpj-203832-1.html
希望我的这个帖子能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H:
时分复用就可以了

网友I:
这什么问题
只说显示的话当然可以呀
你是想同屏同时显示还是分时显示呢!只要够程序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J:
51单片机上 是不能 “显示”温度的,别说一个,就算你100个,1万个也不行。 你要显示任何东西,都需要“屏幕” 可以是 LED, LCD, 磁显,热显,甚至打印机打印出来纸张,但,总体上是在 输出设备上 “显示”。等到你找到了可以实现“显示”功能的 设备之后, 可以根据 这个设备,再进行新的,明确的,问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好。

网友K:
分屏显示,或者分时显示都能实现的。

网友L:
通过快速切换ADC通道就可以实现多路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