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检测电路看不懂,求分析

楼主(2022-09-14):
希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面的直流有刷电机的检测电路。
电机驱动方式:H桥。
检测电路组成:蓝圈的网络接到MCU的ADC引脚,绿圈网络接到MCU的IO口(用途不明),红圈接到桥臂(电机两端电压)。

黄框内的检测电路看不懂,但是根据功能可以推算出:
1. 电机断线检测?
2. 测速(通过检测电机的电动势)?
3. 测电机电流?

望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测试流程(电机静止状态IO抬高多少等,或电机转动状态IO抬高多少可以怎样测出电动势或电流等),谢谢~

网友A:
绿色IO可能是输入。 用来检测过零点。 通过过零点测速。 蓝色 = 13.9/(33+13.9)*5 + 33/(33+13.9)*红色。 反电势, 用两边蓝色作差。

楼主:
望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检测的流程,不是测试流程,谢谢~

网友B:
一般AD检测电路不在电机两端加的。加在对地的上面,只要一路就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AD检测电路不在电机两端加的。加在对地的上面,只要一路就可以搞定的。

谢谢你啦,希望可以帮忙分析一下我的图,因为电路确定下来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IO可能是输入。 用来检测过零点。 通过过零点测速。 蓝色 = 13.9/(33+13.9)*5 + 33/(33+13.9)*红色。  ...

大佬,这是我这边的测试结果(同样的电路,对一个电机,一个方向转动(和堵转)的测试数据)。

举例:

电机状态         输出占空比                      电机正V(红) 电机负极V(红)ADC正(蓝)    ADC负(蓝)
空转
50%
11.83
0.012
1.667
0.255
堵转
50%
10.64
0.405
1.52
0.302

即电机空转(正向)电机正极电压为11.83V ,负极电压为0.012V,而对应的MCU的ADC口电压为1.667V和0.255V;
您的意思是,反电动势为 E = 1.667- 0.255 = 1.4V  ??

所以我想冒昧再求解:
1. 电机堵转的时候,反电动势为E = 1.52 - 0.302 = 1.2 V , 但是电机堵转时候转速为0,这时候反电动势不应该为0嘛(电动势和转速正比)?
2. 您提到的过零点检测我不太明白,求教,检测方式是怎样的?
3. 如果我要检电流,我又应该怎么做?

是麻烦了点,谢谢你啦~

如果不方便,可以贴相关链接给我观摩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