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后面的F1校验是怎样算的

楼主(2022-09-14):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把问题说全了,什么通讯协议,还有没有别的数据可供分析?

网友B:
关键的是校验的算法是什么?拿一个数出来,神仙也猜不到。

网友C:
是按照校验的协议计算出来的,方法有很多种,种类不同,结果多不一样。你用的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