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有没可能损坏稳压芯片?

楼主(2022-09-14):
续流二极管上的高压有没有可能流向稳压芯片从而导致损坏

网友A:
LDO后面连个电容都没有,全靠LDO硬挺着???

网友:
LDO后面连个电容都没有,全靠LDO硬挺着???

有个22uf。LDO后面有一个升压电感和一个无源蜂鸣器,不确定这两个哪个导致LDO损坏

网友B:
这种可能不存在,在多年的使用中,均没有发生,二极管都没有使用。

网友C:
稳压加电容滤波,一般情况是不会,蜂鸣器电压很小的。

网友D:
不会,续流二极管上高压在哪里?

网友E:
续流,那也是回到蜂鸣器,怎么会往那边LDO拐,而LDO输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压,续流二极管只是把蜂鸣器关断时的尖峰电压滤掉,就是通过二极管钳住!

网友F:
不用二极管才会有高压,不过蜂鸣器电压比较小,正常的不用二极管也会被LDO的输出电容吸收,一般不会烧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