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网线的传输速率?

楼主(2022-09-14):
我的电脑是千兆网卡,路由是千兆接口,我在路由器与电脑间拉了一条二十多米的六类网线(理论上可以跑千兆)。
现在我怀疑这段网线传输速度不足,我可以怎么测试它的实际传输速率?
网线用的是秋叶原品牌,应该不会差。水晶头压好后测了一下,八芯都通,线序正确。

网友A:
一般的多功能网络测线仪三四百元,可以测试网络协商速度,简单用用可以,如果要准确点,要用网络协议分析仪那就是上万元的仪器了。

网友B:
光纤千M问题不大,电缆就困难了,线线、线壳之间有电容,线有电感。所以用线尽可能短一点。
能达成数百M也很不错了。

网友C:
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2台千兆网卡的电脑,复制文件即可看出来,必须是固态硬盘

网友D:
再用同样方法接一个电脑 然后互相传大文件 上G那种 看传输速度是多少 小于100M多少差不多就是掉了多少

网友E:
直接两台电脑测试,传大文件,SATA固态就行。

网友F:
用2台电脑测试共享文件,复制大文件,看速度是多少

网友G:
用Fluke测试各项参数,FIuke测试仪作为网线检测标准设备,可以检测各类网线质量和布线中的线路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H:
再差的网线,比如就是5类,跑千兆都没有问题。短距离对网线真的没有那么高要求。网速不达标,一般是路由器,交换机卡脖子。

网友I:
可以在一台机子上局域网共享一个大文件,让另一个机子下载,如果网线好的话就会跑满1000M,可以在任务管理器里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