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单片机两个io口控制三个LED显示呢?

楼主(2022-09-15):
我的单片机原理图是这样的,想用两个io控制三个LED显示,但是LED口输入状态时,并没有办法让两个LED同时熄灭,反而同时点亮,实际加大了LED后面电阻也很难熄灭LED

网友A:
这个电路再加几个电阻不知道行不行得通,电阻位置不合适的话处于00状态的话应该3个灯都可能亮吧....

网友B:
楼主没有看到51板块8楼的解决方案吗?高阻不亮是经过验证的。

网友C:
可以用逻辑矛盾的方式

网友D:
同时熄灭,同时亮两个LED并联不可以吗

网友E:
这玩意搞个编码器可以吗

网友F: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想要得到或实现一个怎样的亮灯结果,再考虑设计电路。
就你贴出来的电路而言D6就独占了一个IO,D2\D3共享一个IO。对于独占来说LED亮灭自由控制,而你这个共享就要看你想实现怎样的一个LED亮灭逻辑了,如IO为三态就可想你现在这个下的LED几种状态了

网友F:
你的问题是不是想问:一个IO实现两个LED的三种状态[1亮2灭、2亮1灭、1 2都灭]控制?

网友G:
用尽量少的IO口控制尽量多的LED通常采用查理复用方法。计算公式N *(N - 1)= 个LED。这显然不能满足楼主“两个IO口控制三个LED”的要求。解决这个问题有多种方法,沙发提供的方法最简单,但前提条件是IO口要能设置为推挽模式。

网友H:
电路结构是可以的,有的充电器跳灯就是这样的结构,要调节LED输入电压大于一个LED小于两个LED,所以只串电阻没啥用,还得串二极管,或用稳压管稳压芯片之类的。

网友I:
每个IO可以控制2个LED,2个电阻接VCC、GND,分压点接两个LED背靠背,LED另一端接IO。
IO高电平亮LED1,低电平亮LED2,高阻则两个都不亮,方波驱动则两个同时亮,PWM驱动还可以独立调光。

所以,2个IO可以独立控制4个LED互不干扰。

网友J:
如果你不介意多用两个三极管的话,可以用两个三极管通过与逻辑控制一个LED,另外两个LED用电平本身控制。电路图如下:
Q1和Q2是两个NPN三极管,如果两个IO同时高电平,LED1和LED2两侧电平相同,不亮,此时Q1和Q2饱和,LED3亮;如果两个IO中只有一个高电平,那么可以对应地导通LED1或LED2,此时Q1和Q2中也只有一个导通,LED3不亮;如果两个IO都是低电平,那么三个LED自然都不会亮。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单独地控制三个LED的亮灭了,进而可以通过频闪的原理控制三个LED的8种组合状态。

我简单搭了个小电路,用两个IO控制三个LED的流水灯,实现8个LED状态的循环转移(000→001→010→...→111→000→001→...),验证了上面电路的有效性。IO使用了STC8G1K08A-8PIN 的P3.2和P3.3,电阻均为1kΩ,两个三极管均使用S8050。代码以及实现效果如下:

代码: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void led(int a, int b, int c)
{
        if(a == 1)
        {
                P3 = 0xF7;
                _nop_();
                P3 = 0xF3;
        }
        else _nop_();
        if(b == 1)
        {
                P3 = 0xFB;
                _nop_();
                P3 = 0xF3;
        }
        else _nop_();
        if(c == 1)
        {
                P3 = 0xFF;
                _nop_();
                P3 = 0xF3;
        }
        else _nop_();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m;
        P3M0 = 0x0C;
        P3M1 = 0x00;
        P3 = 0xF3;
        while(1)
        {
                for (m=0;m<65535;m++) led(0, 0, 0);
                for (m=0;m<65535;m++) led(0, 0, 1);
                for (m=0;m<65535;m++) led(0, 1, 0);
                for (m=0;m<65535;m++) led(0, 1, 1);
                for (m=0;m<65535;m++) led(1, 0, 0);
                for (m=0;m<65535;m++) led(1, 0, 1);
                for (m=0;m<65535;m++) led(1, 1, 0);
                for (m=0;m<65535;m++) led(1, 1, 1);
        }
}

代码一插入进来,TAB缩进全没了,晕。。。

实现效果:
效果还不错的,就是要加两个三极管,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证明一下,只用了两个引脚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问题是不是想问:一个IO实现两个LED的三种状态[1亮2灭、2亮1灭、1 2都灭]控制?

我是想实现,1亮2灭,12亮,12灭

网友K:
用芯片控制,I2C通信,想控制多少个灯都可以,一个或多个灯随便亮。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再加几个电阻不知道行不行得通,电阻位置不合适的话处于00状态的话应该3个灯都可能亮吧....

妙啊,动态输出就可以任意控制LED的亮灭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妙啊,动态输出就可以任意控制LED的亮灭

5V供电, 3个LED都是红色 LED 的话, 全高阻,3灯都会亮, 虽然亮的比较暗

网友N:
12#楼的同志很有想法,充满智慧。值得学习

网友L:
引用 网友M:
5V供电, 3个LED都是红色 LED 的话, 全高阻,3灯都会亮, 虽然亮的比较暗

加上电阻就好了

网友O:
3个IO,控制3个LED和一个按键。楼主非要用一个IO控制按键,2个IO控制3个LED,自讨苦吃。IO复用是有讲究的,不是随意,明显用一个IO控制一个LED和一个按键,其他2个IO控制2个LED才是正解。

网友B:
最符合楼主要求的就是充分利用高阻,一个I/O口驱动2个LED,两个口可以驱动4个LED。在楼主另一个板块同样的提问已经有方案了,可是有价值的都没有回复不知完成的怎么样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高阻时要保证2个LED都不亮,2个二极管是为了更可靠保证高阻时不亮,加大电阻是没用的,前边已经说了IO口要有高阻和推挽方式,要用压降大的发光管,压降不够加二极管,下图是经过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