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芯片HT7038 CF1 CF2高频脉冲输出用法的问题

楼主:
想请问下各位这款AD芯片CF1 CF2的引脚应该接到主芯片上还是接到外部标准表,我看网上的一些原理图是接到主芯片上的,手册上是写接到外部标准表上,那如何才能读取到需要的数据呢。

芯片引脚图

芯片引脚图

引脚描述

引脚描述

手册引脚功能

手册引脚功能

网友A(2022-09-15):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接线图,他这个是直接接到主芯片上的,如果是接到主芯片上应该接哪个引脚呢,我用的是STC8H3K 32脚的芯片

网友A:
在对HT7038设计的电表进行校正时,必须提供标准电能表。利用标准电能表校表时,有功能量脉冲输出CF1可以
直接连接到标准表上去,然后根据标准电能表的误差读数对HT7038进行校正,HT7038只需要对有功功率进行校正即
可,无功功率增益校正寄存器写入和有功功率增益校正相同的系数即可。

就是校表这一过程搞不懂....标准电能表是啥,就是普通电表吗,还是三相电源表

网友A:
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划线位置是A相电流的采样电流,我想知道A相位置采集到的电压信号是直接测量1号点与2号点电压数据,还是测量1对地,2对地位置的电压,然后再相加呢,第一次搞这些东西脑子有点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划线位置是A相电流的采样电流,我想知道A相位置采集到的电压信号是直接测量1号点与2号点 ...

我用的互感器是满250A输出200ma,线性度还行,想通过大致计算芯片端取样电压为25mv时,互感器的额定输入电流应该为多少,这个该怎么算啊......

网友B:
留个记号,等大师解答。

网友A:
查了一下,CF1和CF2是外界电表的,但是这个数据是怎么读出来的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C(2025-09-23):
近期也在搞HT7038,过来留个记号,等大师解答,一同学习。

网友D:
可接单片机也可以不接,你看你家电表是不是转一圈就闪一下?CF脉冲就是干这个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