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只震动不转动?附智能窗帘控制系统PCB程序

楼主(2022-09-15):
尝试做这个的时候步进电机只震动不转动 想问问是不是因为电压不够(除了步进电机其他地方都是3.3V电压)? 麻烦大佬们了

网友A:
先把速度放得很慢很慢,比如1秒钟走一步。然后观察电机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一开始就跑高速是看不到问题的。

网友B:
1、驱动脉冲太快。
2、电源电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速度放得很慢很慢,比如1秒钟走一步。然后观察电机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一开始就跑高速是看不到问题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驱动脉冲太快。
2、电源电流不足。

非常感谢 也会把频率降下来调试的

楼主:
电压测过了应该没问题 波特率也降低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C:
空载时步进电机只震动不转动,要么时序不对,要么丢步。时序不对的原因占90%,丢步的原因10%,就这么简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测过了应该没问题 波特率也降低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你是独立给步进电机供电,应该不是电源问题;你先试试void Motor_Step(u8 state)这个函数里加上半秒延时。再不行,你先用四拍的步法走。最好能看看步进电机端的波形,感觉程序没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时步进电机只震动不转动,要么时序不对,要么丢步。时序不对的原因占90%,丢步的原因10%,就这么简单。

谢谢您 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是独立给步进电机供电,应该不是电源问题;你先试试void Motor_Step(u8 state)这个函数里加上半秒延 ...

谢谢您 请问延时应该加在函数的哪个地方呢

网友E: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楼主说电压是好的。 如果电流不够,电压就会被拉低。 我认为这可能与不正确的脉冲时序有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请问延时应该加在函数的哪个地方呢

你把delay_ms(500);放到 Mx_OFF 前就行,就是测试用。我还是觉得是你接线问题,是不是缺项了,最好能看看步进的波形,感觉程序没啥问题。

网友F:
电机有抱闸不  如果有抱闸 必须得爆炸通上电才行,如果没有抱闸,可以调试一下驱动器的细分与你程序里面额速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