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UID,这个电路板有点特殊,不会获取了

楼主:
这边又一块板子型号是RX8F103,他手册上说有UID,但是手册上只显示一个寄存器,里面并没有地址,安装我知道的获取UID的方法都是从寄存器地址里面去获取,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获取。我按照手册上面去写了一下不行。

单片机信息如图

单片机信息如图

UID手册上只给了这么多

UID手册上只给了这么多

网友A(2022-09-15):
没有手册不好说,但是按照一般规律,这个UID应该是一个寄存器,读一次自动更新一次内容,也就是不用管地址,反复去读这个寄存器数据就都出来了

网友B:
UID一般放在不可擦除的ROM部分,查一下手册,应该可以得到它的地址。

网友C:
看参考是直接读寄存器,要不用串口发给电脑试试能不能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