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对1个0-10V电压的信号进行采集?

楼主(2022-09-15):
说明:如图,当单片机采集一个0-10V的电压,SIN为输入信号,R1和R2为电阻分压,经过跟随器,放大器调节增益,在经过R6和C2进行RC滤波送到单片机ADC采样IO口,获得一个符合单片机ADC采样范围的电压(0-3.3V)。从C1可以用来滤波高频干扰,R5可以调节增益大小,R4提供偏置电压,运放采用轨到轨运放。
问题:这样设计思路和电阻电容取值合适吗?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后级采用反相放大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单单一个分压电路不就好了,要么就分档位

网友C:
电容大了,不要用反相放大器,用同相放大器。

网友D:
看你输入的信号频率吧,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直接用电阻分压就行

网友E:
如下简化即可

网友F:
0-10v用两级运放感觉有点太浪费了,简简单单一个分压放大就ok

网友G:
简单一个电阻分压就好了,再加点电容滤波,有必要用运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一个电阻分压就好了,再加点电容滤波,有必要用运放吗?

加运放是因为输入信号有时候比较小,所以预留个运放。

网友H:
用运放可以,意见和建议如下:
1、运放电源0-3.3V不合适,信号在接近电源两端时,线性差。
2、电阻降压 + 单级跟随器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0-10V信号强,直接用电阻分压。
如果0-10V信号弱,先用一级运放跟随,再用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