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单片机芯片,IIC驱动oled显示图片代码

楼主:
#
程序代码在附件中,取模软件来自正点原子免费学习资料,本人接触这行不久代码有不足之处可以自行探索修改。因为我是照着正点原子学习的,所以工程文件也是照着正点原子弄的,制作比较简单适合新手学习。

运行结果如下图

取模设置如图:

图片取模软件是Image2Lcd 2.9,请百度自行获取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h"

u8 OLED_GRAM[128][8];
/*引脚初始化*/
void OLED_I2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OLED_W_SCL(1);
        OLED_W_SDA(1);
}

/**
  * @brief  I2C开始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I2C_Start(void)
{
        OLED_W_SDA(1);
        OLED_W_SCL(1);
        OLED_W_SDA(0);
        OLED_W_SCL(0);
}

/**
  * @brief  I2C停止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I2C_Stop(void)
{
        OLED_W_SDA(0);
        OLED_W_SCL(1);
        OLED_W_SDA(1);
}

/**
  * @brief  I2C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Byte 要发送的一个字节
  * @retval 无
  */
void OLED_I2C_Send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i;
        for (i = 0; i < 8; i++)
        {
                OLED_W_SDA(Byte & (0x80 >> i));
                OLED_W_SCL(1);
                OLED_W_SCL(0);
        }
        OLED_W_SCL(1);        //额外的一个时钟,不处理应答信号
        OLED_W_SCL(0);
}

/**
  * @brief  OLED写命令
  * @param  Command 要写入的命令
  * @retval 无
  */
void OLED_WriteCommand(uint8_t Command)
{
        OLED_I2C_Start();
        OLED_I2C_SendByte(0x78);                //从机地址
        OLED_I2C_SendByte(0x00);                //写命令
        OLED_I2C_SendByte(Command);
        OLED_I2C_Stop();
}

/**
  * @brief  OLED写数据
  * @param  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OLED_WriteData(uint8_t Data)
{
        OLED_I2C_Start();
        OLED_I2C_SendByte(0x78);                //从机地址
        OLED_I2C_SendByte(0x40);                //写数据
        OLED_I2C_SendByte(Data);
        OLED_I2C_Stop();
}

//更新显存到OLE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iteCommand(0xB0+i);                                        //设置Y位置
                        OLED_WriteCommand(0x10);        //设置X位置高4位
                        OLED_WriteCommand(0x00);                        //设置X位置低4位
                for(n=0;n<128;n++)
                {
                        OLED_WriteData(OLED_GRAM[n][i]);
                }
        }
}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pos,bx,temp=0;
        if(x>127||y>63)
        {
                return;//超出范围了.
        }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
        {
                OLED_GRAM[x][pos]|=temp;
        }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m^n函数
u32 my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for(n=0;n<128;n++)
                {
                        OLED_GRAM[n][i]=0X00;
                }
        }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
  * @brief  OLED设置光标位置
  * @param  Y 以左上角为原点,向下方向的坐标,范围:0~7
  * @param  X 以左上角为原点,向右方向的坐标,范围:0~127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etCursor(uint8_t Y, uint8_t X)
{
        OLED_WriteCommand(0xB0 | Y);                                        //设置Y位置
        OLED_WriteCommand(0x10 | ((X & 0xF0) >> 4));        //设置X位置低4位
        OLED_WriteCommand(0x00 | (X & 0x0F));                        //设置X位置高4位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PI[])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 if(y1%8==0) y=y1/8;
//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Cursor(y,x0);  //第一个设置y,第二个设置x//设置光标位置左上角(0,0) 往下0-7 , 往右0-127
    for(x=x0;x<x1;x++)
            {
                    OLED_WriteData(PI[j++]);                    //写数据
            }
        }
}

void OLED_BMP(void)
{
                 OLED_Clear();
                 OLED_DrawBMP(0,0,127,0,(unsigned char *)gImage_1);
                 OLED_DrawBMP(0,0,127,1,(unsigned char *)gImage_1);
                 OLED_DrawBMP(0,0,127,2,(unsigned char *)gImage_1);
                 OLED_DrawBMP(0,0,127,3,(unsigned char *)gImage_1);
                 OLED_DrawBMP(0,0,127,4,(unsigned char *)gImage_1);
                 OLED_DrawBMP(0,0,127,5,(unsigned char *)gImage_1);
                 OLED_DrawBMP(0,0,127,6,(unsigned char *)gImage_1);
                 OLED_DrawBMP(0,0,127,7,(unsigned char *)gImage_1);
}

/**
  * @brief  OLED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Init(void)
{
        uint32_t i, j;

        for (i = 0; i < 1000; i++)                        //上电延时
        {
                for (j = 0; j < 1000; j++);
        }

        OLED_I2C_Init();                        //端口初始化

        OLED_WriteCommand(0xAE);        //关闭显示

        OLED_WriteCommand(0xD5);        //设置显示时钟分频比/振荡器频率
        OLED_WriteCommand(0x80);

        OLED_WriteCommand(0xA8);        //设置多路复用率
        OLED_WriteCommand(0x3F);

        OLED_WriteCommand(0xD3);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iteCommand(0x00);

        OLED_WriteCommand(0x40);        //设置显示开始行

        OLED_WriteCommand(0xA1);        //设置左右方向,0xA1正常 0xA0左右反置

        OLED_WriteCommand(0xC0);        //设置上下方向,0xC8正常 0xC0上下反置

        OLED_WriteCommand(0xDA);        //设置COM引脚硬件配置
        OLED_WriteCommand(0x12);

        OLED_WriteCommand(0x81);        //设置对比度控制
        OLED_WriteCommand(0xCF);

        OLED_WriteCommand(0xD9);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iteCommand(0xF1);

        OLED_WriteCommand(0xDB);        //设置VCOMH取消选择级别
        OLED_WriteCommand(0x30);

        OLED_WriteCommand(0xA4);        //设置整个显示打开/关闭

        OLED_WriteCommand(0xA6);        //设置正常/倒转显示

        OLED_WriteCommand(0x8D);        //设置充电泵
        OLED_WriteCommand(0x14);

        OLED_WriteCommand(0xAF);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OLED清屏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10-09):
确实是高质量的总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取模取反了,图片黑白颠倒了,自己弄的时候调一下

技术小吴6666666

网友C:
真的裂开,我想看看我自己放的啥,忘了下自己的东西也扣币,连下了两次扣了十个币。裂开裂开

网友C:
取模取反了,图片黑白颠倒了,自己弄的时候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