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TM32单片机中断函数编译的问题

楼主(2022-09-15):
你好,老师们,详情见图片,函数来自普中教程,教程里面可以编译过,用我的模板就会出现图片中的情况,需要的中断函数也添加了,路径也添加了,请教各位老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搞得人要崩溃了

网友A:
你要是把工程文件上传上来不是好很多吗?
加一条
#include "stm32f10x.h"
参考一下我当初学STM32时候的工程文件

网友B:
就是需要的头文件没有包含进来。

网友C:
要包含中断头文件,还有conf要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需要的头文件没有包含进来。

包含了,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包含中断头文件,还有conf要开启

头文件有啊,不过你说的conf文件我看了,就是一个H文件,开启它,教程里面没有说,请问老师,这个怎么开启,不过我把它放到user文件夹里面和main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把工程文件上传上来不是好很多吗?
加一条
#include "stm32f10x.h"

是,文件没有上传,这个头文件我放到exit.h文件里面,我看了你的模板,基本都一样,你的这个头文件基本每个C文件和H文件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文件没有上传,这个头文件我放到exit.h文件里面,我看了你的模板,基本都一样,你的这个头文件基本每 ...

你把工程文件打包上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工程文件打包上传看一下

你好,已发送

4按键输入-2(中断).7z

网友A:
我帮你改好了,几个错误
1,中断函数要写在 stm32f10x_it.c 文件中,不能写在 exti.c 中
2,在你原代码中增加了包含#include "misc.h" ,你在文件并没有跟主程序放一块,也没有相关的包含命令
NVIC_InitTypeDef 这个结构是在 misc.h 中声明的,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改好了,几个错误
1,中断函数要写在 stm32f10x_it.c 文件中,不能写在 exti.c 中
2,在你原代码中增加 ...

谢谢,老师,

网友A:
谈不上老是,我开始学STM32几个月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不上老是,我开始学STM32几个月而已

那你比我厉害。